[游戏] 拆了一个PSP山上电池

楼主(2021-03-07):
第一次发帖,拆个充不进电的PSP电池,充电闪黄灯,用手指甲轻松就把外壳拆开了
买一送一还有配重

里面还粘了海绵增加厚度,实际容量可想而知

去掉海绵看看电路

拆完全家照

网友:
好家伙还带配重

网友A:
我这块估计也强不到哪去

网友:
  高级货 还带配重铁 ,看空间很大 自己换个好的电芯就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块估计也强不到哪去

山上的,扫二维码出来的数字和标签不一样

网友:
坑货一个,我之前买过一个寨电,30块钱,拆开一看里面是个BL5C的芯。之前29块钱三个音箱的那家有合适的103450电芯,五块钱不包邮。另外淘宝“铝霸电池”这家店的包邮,卖8.9。实测寨电换电芯能玩四五个小时,但是没电的时候会卡住死机,最好的办法其实还是原电换芯,这个百分之百没问题。

网友:
这个不错啊,上面标的明明白白,改变跳线,可以改变系统识别的容量,可以改更大容量的电池了

网友:
正品的PSP电池。骚尼出品的。

用个十几年,不成问题。

网友:
我的PSP 1000  前天发现怀孕了。 原装小鬼子产的。

网友:
虽然电芯偏小有配重块比较坑,但是有保护板设定容量方法,可以改18650外置电池,或者换更好点软包锂电芯。

网友:
PSP1000推出这么久,原装的电池已经很难看到了

网友:
日本货也干这种事

网友(2021-12-15):
换电芯啊,量下尺寸,换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