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米高的楼层, 楼梯怎么买啊??

楼主(2021-03-07):
3米高的楼层,  楼梯怎么买啊??

俺家楼层3米高......

俺要自己在3米左右的地方.....

自己挂时钟大钉子什么的呢.......

大师们给点建议怎么买吗???

感觉铝梯就可以???
买    A楼梯     还是     有扶手的楼梯???

俺有点恐高啊.....

高度大概有120厘米就可以了???

还要考虑什么???

需要加厚考虑安全???

3米高的楼层,  楼梯怎么买啊??

网友:
不说说使用者的重量吗?
A梯一般不用最高一档

网友A:
我家楼层2.8米高,我1.7米个子,买的1.65米的5步梯,一般换灯这些倒是够了,遇到吊顶上面要处理(换烟机烟管)就感觉不稳(踩最顶一层),只要有空间放就尽量买高的

网友:
自家院子大,选2米人字梯;
楼房选2米伸缩人字梯,收起放床底不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说说使用者的重量吗?
A梯一般不用最高一档

可能会有150斤左右的使用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楼层2.8米高,我1.7米个子,买的1.65米的5步梯,一般换灯这些倒是够了,遇到吊顶上面要处理(换烟机烟 ...

谢谢大师的宝贵经验....

网友:
买台电动云梯吧!

网友:
买个好点的人字梯吧 比较稳 不用担心摔着 高度一米半以上就行

网友:
你这个高度。还是用升降工程楼梯吧。

这个人字,估计不咋地。

网友:
这个层高,
普通的五步梯都有点儿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