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把我妈的计数3999牛屎芯的买菜手提称给拆了,然后就不准了。。。

楼主(2021-03-07):
也是闲的无聊,四个螺丝拧下来,后果很严重。。。

拆下液晶,把保护贴也揭开
牛屎芯出来了

安装完称下重物

昨天没拆称的,还好,没往上走,买菜不亏。。。

网友:
这个叫手多多,一定没好事跟尾了

网友A:
装配回原样不准,可能挂钩和外壳等没调整好接触摩擦,需要尝试微调挂钩传感器位置避免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回原样不准,可能挂钩和外壳等没调整好接触摩擦,需要尝试微调挂钩传感器位置避免碰到。

...

试了几次,还是不准,慢慢搞吧

网友B:
挂袋盐慢慢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袋盐慢慢校

老妈买了块豆腐回来,说一斤半,称了称,0.74kg。差不多了,哈

网友:
去哪里偷一个砝码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