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avan开机速度那么快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1-03-07):
K2和P等机器刷过高恪,官改,openwrt等等各种第三方固件,开机时间整整要Padavan的2-3倍

网友:
老毛子软件技术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老毛子的开机速度确实快,7620基本上十秒内就能用了,7621稍微慢点,但也比OP系的固件快

网友A:
开机快?我不服!随便我给你个1m2m的固件刷上开机速度掉打老毛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快?我不服!随便我给你个1m2m的固件刷上开机速度掉打老毛子,

不一定,我有个WR702N就是2m固件开机速度没老毛子快

网友:
相比openwrt确实快的多,原因可能只有会码代码的大师们知道。

网友B:
老毛子基于的linunx版本较老,OP的linux版本较新。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就像XP一般比win7启动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毛子基于的linunx版本较老,OP的linux版本较新。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就像XP一般比win7启动快 ...

老毛子 Linux version 3.4.113 (padavan@hms) (gcc version 4.4.7 (GCC) )

网友:
相对的快一点!

网友:
老毛子开机确实很快

网友:
嵌入式系统,还需要加载插件;

网友:
9331刷极1慢得想打人,不过稳定、低功耗、低温其它路由器比不上

网友:
因为老毛子支持的芯片单一,只有mtk,所以驱动会调教的比较好,不用较长时间用延时等待硬件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