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石英钟改锂电并做假电池

楼主(2021-03-07):
家里有2002年买的一个外径达60cm的大石英钟,2016和2018年换过机芯(国产机芯差),如下图:

新机芯是扫秒的,加上钟尺寸大、指针重,每3~4个月就要换电池,不胜其烦,于是决定换成锂电。
听说XC6206芯片静态耗电低,于是网上拍了几片:

国产小芯片0.09元/片,国产大芯片0.12元/片,原装进口0.34元/片,各买了几片。

网上查了几个厂家datasheet,国产和进口货指标是有区别的,
比如国产货一般空载静态电流6μA,进口货一般空载静态电流1μA。
看下国产datasheet截图:

看下进口datasheet截图:

但快递到手后发现卖家发的同一种货,没有区别国产和进口。芯片上的丝印是6206A  1729/15,焊好电路实测空载静态电流6.9μA,看来是国产芯片,但收了我进口芯片的钱,看在卖家包邮的份上,就不计较了。

电路很简单,输入和输出端各并一个1μF的陶瓷电容(白色小瓶盖内实际是0.8μF,手头只有这种),
直接在芯片上搭棚焊:

不想把电源输出直接焊在石英机芯电池触片上,于是做2个假电池:
用废笔杆锯特定长度,并从废5号电池上取得正极片和负极片,焊上线,从假电池体侧面钻孔穿线:

然后在正极片和负极片外套上热缩管,就成了,相当牢固。

配了个从4年前笔记本上拆下的原容量3900mAh的电池,并装了个带锂电保护板电路的TP4056充电电路板:
下面是焊好的结果(XC6202电路本想装在假电池内的,但偷懒,装在体外了,用胶带保护下):

整个电路,把假电池装到钟中就可以了:

锂电电压4.13V, XC6206空载时输出电压1.430V,
装进石英钟后,XC6206输出电压1.498V,
和1.5V的标准值相当接近。

锂电池装在钟的下部凹坑内,用封箱带做个兜袋放进去,以后方便整体拿出来充电。

网友:
mark  学习了   回头我也试一试  我家的是一年一节电池

网友:
学习啦,还有这样的东西,等有空我也来改一下

网友A:
充一次电能用多久呢

楼主:
后来看到网上有SOT89转SOT223的转接板卖,10片2元包邮,买了那个小板子,就不用搭接焊了,难度就低多了。

网友:
我试过用xc6206 1.5v两端不加电容,万用表测得电压1.5v左右,但是石英钟走的时候一卡一卡的,不准。
可能xc6206必须加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一次电能用多久呢

看是什么石英机芯,好的日本机芯工作电流大约20uA, 国产垃圾机芯1mA(偷工减料线圈线径细,而且匝数不足,电感不够,厂家用加大电流方法驱动, 所以耗电高。内部保护电路又没有,大电流下再用小内阻碱性电池容易烧里面牛屎芯片甚至线圈,这就是国产垃圾机芯卖家只让用碳性电池的由来)。

如果是好机芯,工作电流加LDO稳压电路工作电流为20uA+7uA=27uA,另加约3uA的锂电保护板消耗电流,合计约30uA。3900mAh的锂电可工作时间=3900mAh/0.030mA=130000h, 合到5417天,即14.8年。

如果是国产最垃圾的机芯,按1mA工作电流来算(稳压电路和锂电保护板消耗电流在10uA以下就忽略不计了),工作时间=3900mAh/1mA=3900h, 合到163天,即5个月。

我这个垃圾机芯实测0.5mA工作电流,所以大约可用10个月。

网友:
锂电小电流使用须要及时充电

网友B:
60cm直径的石英钟真大啊,义胜家的东西就拣最便宜的买就行了,说是大芯片小芯片,都是一样的玩意。
楼主缺个下面这种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cm直径的石英钟真大啊,义胜家的东西就拣最便宜的买就行了,说是大芯片小芯片,都是一样的玩意。
楼主缺 ...

这个板有链接吗

网友C:
这玩意路由器里一般都可以拆到,不用单独买

网友:
淘宝有成品1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cm直径的石英钟真大啊,义胜家的东西就拣最便宜的买就行了,说是大芯片小芯片,都是一样的玩意。
楼主缺 ...

上连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路由器里一般都可以拆到,不用单独买

总不能把路由器拆坏扔了吧

网友:
没有链接,打板打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cm直径的石英钟真大啊,义胜家的东西就拣最便宜的买就行了,说是大芯片小芯片,都是一样的玩意。
楼主缺 ...

用什么工具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