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巧修卡西欧液晶小电视TV-1750CI

楼主(2021-03-07):
巧修卡西欧液晶小电视TV-1750CI

最近从地摊收了一台卡西欧小电视,装上四节AA电池,开机接小霸王学习机,选择频道,按调谐,屏幕一条红线(另一个频道是绿线)从左往右走过,收不到台,而且屏幕明显老化了。

立马拆机,取出主板检查,电容大多老化,把主板都污染了。

先拍清晰的照片,用热风枪把原电容全部拆掉,对照图片根据情况换上各种大小合适的电容,部分电容找不到合适的,本身经测量容量也没变,照装回去。

装好开机,已经能收到信号了,但是没彩色,声音小、沙哑。

拆掉原来的2个6.5M滤波器,换上两个新的,效果好了一点,但还是不理想。没办法,网上找图纸吧。查图纸得知其中一个6.5M原来是鉴频器而不是滤波器。

手头没货,重新买不现实,在网上查了一下,可以用一个470至820pF的瓷片电容并一个6.5M的滤波器替换,效果相差不远。马上着手试验,6.5M的滤波器原本已经装上去了,经过多次对比,用680pF的瓷片电容效果最好。

接下来检查彩色电路,换4.43振子、加焊相关原件均宣告无效,突然手碰到电源部分的了一个地方,彩色有了!再找图纸对比测量各脚电压,发现彩色处理IC M52045FP电源电压只有3.5V左右,与图纸标的3.8V有区别,用示波器检测纹波较严重。

用万用表逐级检查,发现经过一个过孔后电压就不正常了,估计过孔里面断路了。于是从钢丝刷取下一根钢丝,小心钻穿过孔,插入一根铜丝焊通,测试电压正常了。

装机测试,彩色有了。

接下来处理偏光膜老化,拆机屏幕撕掉偏光膜(实际上老化的偏光膜没有粘性,几乎不用力就可以拿下来),用单面刀片刮掉残胶(放心刮,液晶玻璃属于特种玻璃,耐高温且高硬度,只要刀片没粘上砂子绝对不会磨花它)。

经过数分钟的努力,把残胶刮完了,再点上一点驱风油(不是风油精哦)继续刮,把液晶刮得干干净净的,刮出来的东东像那啥?

装好偏光膜测试,很好!但是多次拆装把屏幕排线拆断了,碰一下就白屏。

于是又拆排线出来刮开断点用铜丝把它接驳好。

最后装好的效果图,效果完美,只是分辨率太低了,无所谓了,反正现在也只能用来收藏。从此我柜子里又多了一件收藏品。

最后附上图纸:

网友A:
看了楼主花不少心思和时间修理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花不少心思和时间修理噢、

是的,但这能让我从中感受到不少的乐趣。

网友:
当年这个可不便宜!!

网友B:
我真害怕这种要粘的软排线了,几乎没有修复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真害怕这种要粘的软排线了,几乎没有修复的可能。

这个不是那种粘贴的排线,是直插卡扣的,粘的我也修不了。

网友C:
这真是刮骨疗伤啊,发现卡西欧喜欢做些尖板眼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真是刮骨疗伤啊,发现卡西欧喜欢做些尖板眼的东西。

差不多。但是尖板眼还是索尼来得多。

网友(2021-08-31):
楼主是怎么拆的?我不知道怎样拆卸

网友(2022-01-27):
绝对是情怀啊,要费很多时间的

网友(2022-03-24):
大玩具 70,80 的心头好

网友(2022-10-24):
我也收藏了一个,改成了PAL制式了

网友D:
请教楼主,我有一个PC1500的计算机,液晶屏显示很暗,换偏光片能解决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我有一个PC1500的计算机,液晶屏显示很暗,换偏光片能解决问题吗?

一般来说都是偏光片老化的原因。更换它有很大的几率解决这个问题。注意偏光片有分内外两片,一般一片是0度,一片是90度,最好两片都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都是偏光片老化的原因。更换它有很大的几率解决这个问题。注意偏光片有分内外两片,一般一片是0 ...

好的感谢,有机会我换了试试看

网友(2022-12-03):
当年,这东西比现在的水果手机还奢侈

网友:
佩服
以前买过一个“利利普”的小液晶彩电,搬家后扔了。

网友E:
楼主厉害的,这都能修好,牛x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的,这都能修好,牛x

也没那么牛X,只是它坏得不太严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