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再拆TDA2050,看看是不是正品?

楼主(2021-03-07):
这几天对功放芯片感了一点兴趣,上次的帖子拆了山寨的2030,这次拆一个自认为正品的2050。

感觉与山寨相比确实不一样,大家怎么看?

网友:
也许现在工艺提升了呢

网友A:
真品是中间3脚上有圆孔的,背面像乌龟状

网友:
直接听听音质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品是中间3脚上有圆孔的,背面像乌龟状

这两个特征都有。

网友B:
大陆产的正品TDA2050,功率参数余量不如新加坡、摩洛哥的,额定功率下没多大差别

网友(2021-04-13):
引用 网友B:
大陆产的正品TDA2050,功率参数余量不如新加坡、摩洛哥的,额定功率下没多大差别 ...

基本没什么区别的,ST这个系列已经成熟得不能再成熟了,同一工厂生产,不同批次不同线体的IC都会有一定差异,产地不一样的有差异是很正常的,国产的某批次就可能比国外生产的某批次要好,也很正常

网友:
100%原装正品,鉴定完毕。

网友A:
应该是这种背面结构的声音好

这种白字的是老产品,估计市面上是没有全新的原装货了,白字拆机品也不多

网友:
麻烦问一下这个跟1875有啥区别?见好多地方都说1875比较有胆味是啥意思呀?

网友(2021-05-28):
成功勾起了我的回忆,于是我这几天也搜了不少帖子。
结论是最近只有楼主这种像真的有货,但是,但是也不是新的库存,特别是既有CHN也有MAR,两种印字,所以基本应该是拆机翻新的,并且有几率是坏的。

网友C(2025-02-28):
TDA2050 和 LM1875  哪个声音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种背面结构的声音好

这种白字的是老产品,估计市面上是没有全新的原装货了,白字拆机品也不多 ...

我还有10几块2030A。 30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DA2050 和 LM1875  哪个声音好听

说不上哪个更好,各有特色,要不的话,漫步者R1900TII用1875,R1900TII06版更换为2050,个人觉得1876T更好

网友:
TDA2050 的发热没有 LM1875 大, 声音都差不多,看个人听感喜好,大多数人更喜欢 LM1875 。

网友:
没砸开看过,是没舍得砸。

网友D:
可能离开音响行业太久了,竟然头次听说还有2050。但觉得2050难现当年2030的辉煌了

网友:
看芯片大小不一定能看出好坏的,最主要受工艺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离开音响行业太久了,竟然头次听说还有2050。但觉得2050难现当年2030的辉煌了 ...

确实是难现2030的辉煌,因为价格低,电路简单,功耗小,成本便宜等优点,占有率十分大,2050虽然功率更大,各项参数均超越2030,但生不逢时,很多厂家能用2030的都不用2050

网友:
95年,邮购了TDA2003两个, 三氯化铁做电路,车间找的两个变压器次级串联,做到十几伏,铝合金角铁做散热器,层板做音箱,长安微车磁带收音机做音源,做好后放在车间工具柜上面听,安逸,后面又再做了套2030的。一晃三十年了,满满的回忆,现在是电路板看不清,走路膝盖痛,腰杆经常闪,拿烙铁手抖,还剩三颗牙了的阶段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