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打造军工级掉电保护移动硬盘盒

楼主(2021-03-07):
针对移动硬盘盒严重依赖ubs接口的供电品质和硬盘盒本身的做工。反复研究后小弟想到了另辟蹊径,
一步到位解决相关供电问题,而且对硬盘盒做工要求大幅下降(供电纹波约等于0,供电电路中的电容器件几乎不需要产生效果)

++++++++++++++++++++++++++++++++++++++++++++++++++++++
USB数据线已做5V正极供电屏蔽处理(直接剪断)
++++++++++++++++++++++++++++++++++++++++++++++++++++++

材料,热熔胶,704粘合体剂,充电宝18元,2.5盒子15元。
总结主要特性
①纯直流供电电压4.9-5.16,纹波=0
②供电电流轻松突破1a,稳带各种硬盘。
③充电宝带电量指示,6000毫安可持续战斗数小时。
④轻松适应各种复杂电脑环境,哪怕是usb2.0老电脑
⑤紧急情况下可给手机充电一次。

题外话:第一代测试版没有合体,已配合手机充电器接入路由器USB扩展成本地网盘。
扩展思路:可以装入机械硬盘,格式化成FAT32,配合一个安卓转接头,让手机轻松OTG,临时扩展几百G空间或者作数据转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哪买的?纹波=0,我出180买一个

百度了下转换过程居然有纹波,看来是我知识不足 。这样子看未必比插个充电器供电好 。

网友:
等于直接用充电宝给硬盘盒供电??
我倒觉得不如把硬盘盒改造一下,只需要多加一个esb供电插口,再把缘由usb的供电断开,只留数据。
用的时候插充电宝供电,原有的接口接电脑。
这样也方便些

网友A:
充电宝哪买的?纹波=0,我出180买一个

网友:
这让我想起 曾听过一个卖瓜的故事

网友:
原谅我看到军工级不厚道的笑出声

网友:
带个充电宝不重么

网友:
你这民用级都没有做工可言啊

网友:
还不如塞几个法拉电容进去,或者软包锂,不用太大,当电容用呗

网友B:
标题党,这叫掉电保护啊?只能算是独立供电而已!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把电池做到U盘里

网友:
楼主可能对军工的要求有什么误解

网友:
充电宝供电,有创意。果然供电纹波约等于0

网友:
军工级,楼主造火箭呢?

充电宝5V输出是锂电池经过DCDC升压的,垃圾充电宝的波纹很大

网友:
这是津巴布韦还是埃塞俄比亚或者海地的军工水平?

网友:
原谅我看到军工级不厚道的笑出声,还以为你CNC里一个钛合金的壳

网友:
迷惑行为,充电宝 5v是dcdc升压的产生的,纹波未必比电源值供小。。。。。。
除非你用干电池组一个5v出来,才能实现所谓“0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哪买的?纹波=0,我出180买一个

纹波本身就是残留的交流电成分,现在供电直接由电池提供纯直流,就属于纯DC-DC转换,我还没听说电池输出中还掺杂交流杂波。这个道理应该很简单 。如果你拆开那种用电池供电的玩具(比如会唱歌那种),里面的芯片周围是没有任何滤波元件的,因为干电池输出的也是纯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党,这叫掉电保护啊?只能算是独立供电而已!

夸张点说掉电概率已经比普通盒子降低了99%,因为它完全不收到外部供电品质的影响,除非电池突然失效。而且获得了高供电品质和大电流的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