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算是最简陋的拆焊电容工具吗?

楼主(2021-03-07):
经过百度得知酒精灯外焰大概500度左右,用来加热拆焊电脑主板这类无铅焊锡的电容似乎可行 。

+++++++++++++++++++++++

具体操作就是先用平焰提升温度(30秒就能晃动),此时焊锡会软化,电容可以晃动但是还拔不下来,再用尖焰加热2个脚10-20秒左右,晃动幅度变得很大,轻松拔下电容,因为是面的加热,旁边电容温度已经比较高,再加热10-30秒即可产生连排拔起效果 。通过调整酒精灯火焰和焊脚的距离,可以控制加热温度

网友:
是个好方法

网友:
酒精灯 好瓶。
火焰温度太高,pcb的漆燃烧 气味很大。
做好防护呀。

网友:
换做我电容个个怀孕

网友A:
板不要了?真的只为拆配件?!而且电容这样拆下来会不会温度高了造成容量问题

网友B:
拆下来 估计也是半残废 使用寿命 再高温拆解  ,生产时回流焊温度才二百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 估计也是半残废 使用寿命 再高温拆解  ,生产时回流焊温度才二百多度。 ...

插件类波峰焊也不会超300度

网友:
谢谢分享,用锡锅更安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不要了?真的只为拆配件?!而且电容这样拆下来会不会温度高了造成容量问题 ...

坏板回收才10块,还不如拆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