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Type-C口电源拆解,只有三根线,求教修复(ADC6501TM)

楼主(2021-03-07):
65w电源,usb出来只有三根线,求教怎么修复

网友:
接Type-c ±和cc就可以了

网友A:
怎么修复不懂,不过这做工看着不像真货。

网友B:
需要拆成这样吗?尤其是 二插头那边。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个这货 之前还修好过一个 是摔坏的 变压器端掉点了 刮开铜皮焊起来好的 另外一个就没怎么研究 反正跟着降压顺序来呗 或者反向修也行 该出的电压没出就看看为啥没出的就完了

网友:
做工用料这么水,是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复不懂,不过这做工看着不像真货。

小米做工就这样的,不可能全日系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拆成这样吗?尤其是 二插头那边。

破了才拆的,设计有问题,

网友C:
lz这个就是山寨货,正品是这样的。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个就是山寨货,正品是这样的。看图

感谢,我这个盒子的密封方式和你不同。背面没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这个盒子的密封方式和你不同。背面没拆

不用继续拆了,山寨的没必要折腾了。现在原装的也不贵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正品

网友:
我感觉也是正品,代工厂不同

网友:
这是山寨,华为65W也是重灾区。

网友:
这肯定是假货~~还有人说是正品

网友:
还没看我就猜是正负极+cc了,还真被我猜到了,CC管握手协议,只要握手了就告诉你设备需要的电压及耐压值,自动调到合适电压充电

网友:
这个电源山寨味太浓了,小米的东西不可能这么差

网友D:
是正品,看细节做的还是到位,EMI电路也有,之所以看起来精简可能是控制部分单独做在一块小板上显得布局很空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正品,看细节做的还是到位,EMI电路也有,之所以看起来精简可能是控制部分单独做在一块小板上显得布局很 ...

现在的山寨可不和以前一样,苹果的高仿可以做到和原装几乎没有区别,更何况楼主这种,从图片上来看高频变压器合理功率是45W左右,极限功率勉强能到65W,肯定是山寨了

网友:
现在真的是……能山任何东西,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