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K2的A6版比A2缩水了功放供电,和功放功率探讨

楼主(2021-03-07):
A2的供电是12V入通过dc-dc,分成5V两路分别给2.4g和5g功放

A6的供电缩水,只有5V一路给2.4g和5g功放共享

K2的2.4g功放型号是SIGE 2576L,通过查询手册这是颗400mw功放
5G功放型号是SKY 85728-11,通过查询手册这是颗200mw功放

那么如果按无线电射频效率平均三分之一算:
2.4g 直流供电需要400mw*3=1200mw。2颗就是2400mw
5g直流供电需要200mw*3=600mw,2颗就是1200mw

那么两颗2.4g功放供电2400mw/5v=480mA
两颗5g功放供电电流1200mw/5v=240mA

所以A6缩水为单路的电流应该480mA+240mA=720mA

那么问题来了,K2的5v dc-dc供电是什么IC,能提供多大电流?
以上粗略计算有无问题

网友:
型号要查下丝印,好像一路dc-dc最多能提供1.2A供电吧,也算够用了

网友A:
怎么看着A5版缩的更厉害呢

楼主:
记得某位坛友测试过, 使用7V适配器可以稳定且达到最高效率, 供电IC发热量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着A5版缩的更厉害呢

是的,A5是在A6基础上继续缩(2.4部分还去掉了个钽电容)。  PDD上大量出现的55元全新 闪云联 双频路由器就是库存K2 A5换了个logo

网友B:
楼主是想补电路吗,没必要吧,A6的供电应该足够了。想弄清看看用的一路丝印是啥呗,两路应该是完全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补电路吗,没必要吧,A6的供电应该足够了。想弄清看看用的一路丝印是啥呗,两路应该是完全相同的。 ...

不补,手上K2全送人了看不到丝印。。。。昨天看到很多牌子路由器上了年份不稳定,很多都是电容老化问题,所以想研究缩水供电的发热大不大

网友:
年限久了功放部分都会有问题,曾经有一个路由板子,大概出产6年了,2.4g部分有问题,测速总功耗能达17瓦,而5.8g则无此问题测速10~12瓦,换了几个都有这问题,我以为是拆机2手货的原因,又买一套带包装未通电的,还是有这问题。而后出产的缩水版无此问题,缩水的其他部分,WiFi部分一模一样测速没问题。2片芯片是qca9880外围电路几乎一样,一个工作在2.4一个工作在5.8.
另外K2也是,测速整机功耗高达10瓦以上,而小米mini配置差不多就是没有功放,耗电有一半…所以说实际情况那些计算什么的都没用,我还有片7620n也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功能什么问题都正常,就是发热烫的不行(最终热死宕机),待机功耗3瓦多,另外一个路由器的7620n却是微温待机一瓦多。对比测供电电压都差不多,我怀疑内部什么击穿坏了,有条件了吹下来对调试下

网友(2024-04-07):
也有一个A6版本的在用,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2024-08-24):
有两台A6  5G信号超级若(功放烧了或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