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买数显温度表W1209,动手组装与测试!

楼主(2021-03-07):
W1209 数显温度表的组装与测试!
一直想测试室温,以及冰箱保温层温度是否准确。
之前买过红水的温度计,误差太大。
偶然看到这款电子的,描述0.1℃的精度,购买回来尝试一下。

也许是单片机

稳压管

防反接的二极管

背面

开始折腾 。。。选择材料

焊接的插座

热缩管固定

接口完成

测试温度

直接12V供电

温度显示

温度对比 ,两个模块的温度一样 。

测试耗电量

电流太小,直接看不到功率。

楼下继续 。

楼主:
W1209 数显温度表的组装与测试!
组个外壳。。。
找出来个小盒子 。

比量一下,基本正好

开孔 ,料挺脆的 。

通过温度探头 。

合上看看 ,还不错哦

通过输出接口

上胶水

在通电尝试一下 。

测试探头阻值 。

测试感温模块最低使用电压和耗电情况 。。。
正常应该是12V的模块 。。。供电正常

4.45V可以点亮 。

3.6V屏幕也可以点亮 。

3.5V屏幕熄灭 。

看来此款模块可以用充电宝供电了。以后测温使用方便 。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在哪买的?多钱?

网友:
做了个温控风扇放弱电源,探头贴着光猫,一个夏天过去了数码管缺画了

网友:
突然发现这个温控板我也有两块,耳机盒有三个,等有空了依葫芦画瓢也做两个出来。我原来还一直想那几个耳机盒能拿来干嘛,还好没扔

网友:
做工还是中规中矩的!

网友:
这个是温控模块吧,我也有一个,这种探头不行回温慢,改成黑色一小点那种探头,灵敏度贼高,吹一口气数值都跳动,

网友:
温度表太多了,标记一下

网友:
一年前,我也败了一只回来,现在不知躲在哪个角落里。

网友:
加上蜂鸣器小喇叭,可以改烧水提示装置,先设置95摄氏度,如果海拔高温度再调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