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问个家庭交换机接线问题

楼主(2021-03-07):
室内上网在好心帮助下搞了这几天,也可告一段落了。
路由器不想放电视柜上(电视机下面),想放饭厅处旁柜子台面上靠墙角落处,
想问下这样插接网线可以吗?这样也可用上弱电箱内的已布网线,先谢了,上两图片了。

网友A:
感觉这样接,挺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样接,挺好的呀

那好的,谢谢了!
路由器单独供电,不与光猫交换机共用插痤(隐藏在门内)。

网友:
路由器经过交换机到不了光猫吧。

网友B:
光猫出来后到路由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出来后到路由器吧?

如果那样,就在路由器加一根网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那样,就在路由器加一根网线。

光猫是onu设备,电信网特有的,用来做光电转换,也有路由功能,开启后可以少接一个路由器,但性能较差,还是自己加一个路由器好些。路由器以下就是普通的交换网络,接个傻瓜交换机就行,家用也无需更多功能

楼主:
感谢建议,网上找到张图片。
先到路由器,再到交换机。

网友C:
我家是光猫接交换机。全部网络设备再插交换机使用。无线路由器在客厅电视机上面。因为网络信号在家里中间无线网络信号覆盖效果最好。客厅一般都在家中间。。。不用光猫路由功能一个是网口不够。才3个。二是考虑光猫的性能不行。不能加重负担。我连光猫的无线功能都关了。只让它光电转换就够了。下级8口千兆交换机就接替光猫的路由功能。

网友D:
接线图有问题,光猫接路由WAN口,路由LAN口接交换机,下面的设备都接交换机。

网友:
这是光猫拨号吧,,,直接把路由器当交换机使就可以吧

路由器关DHCP,,,不用WAN口,,其他4口做交换机

有电脑的拉网线,,没电脑房,,全用无线就可以

电视都可以用无线的,,没有乱七八糟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线图有问题,光猫接路由WAN口,路由LAN口接交换机,下面的设备都接交换机。 ...

好的,记住了,谢谢。

网友:
你又没有许多有线设备要连,非要纠结交换机干嘛,一台无线路由完全够你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是光猫接交换机。全部网络设备再插交换机使用。无线路由器在客厅电视机上面。因为网络信号在家里中间无 ...

交换机能接替光猫的路由功能?

网友:
光猫桥接-交换机-路由  交换机并且接其它应用。
我都用好几年了,而且试过路由器在4-50米外。
但这有一个问题,千兆设备经路由的应网速减半(一出一入),最高只能少于500兆。
忘记说了,普通的路由器是不能这样应用的。。路由器问题。。可以了解一下  单臂路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