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机械硬盘如何用测试软件甄别是否为叠瓦盘?

楼主(2021-03-07):
机械硬盘如何用测试软件甄别是否为叠瓦盘?

看了坛内许多相关帖子,一直没整明白,所以单独发一帖求助。

网友A:
所有测试软件都不能甄别叠瓦盘!

网友B:
能用软件测试说明硬盘已经上电了,就算测出来是叠瓦难道还能退?

网友:
叠瓦显著特征就是缓存比较大,比较同类容量的就能获知。还有一种就网上查,肯定有人整理成一个表格了

网友:
1:首先看硬盘功能支不支持TRIM功能,支持的大概率就是叠瓦盘
2:看缓存,大容量缓存大概率是叠瓦盘,但是这个判断条件对企业盘不起作用!
3:看工作电流!由于叠瓦盘的盘片相对于垂直盘少,,而所需的工作电流也会略小于垂直盘!厂商啥都可以虚标,,但是工作电流不能虚标!

网友:
其实那些128/258M缓存的就好多都是叠瓦盘了

网友C:
企业级的,或者什么性能著称的黑盘,黄金盘,是不是叠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企业级的,或者什么性能著称的黑盘,黄金盘,是不是叠瓦的?

。。。。。。。。。。。。。。。。。。。。。。。。。。。。。。。。。。。。。。

网友:
直接看型号,价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用软件测试说明硬盘已经上电了,就算测出来是叠瓦难道还能退?

我第一次买到2g叠瓦盘,测试几天后发现是叠瓦,成功退了,除了损失10元运费--懒得和卖家争执,卖家也不容易

网友D:
根据型号去搜索

网友:
现在的机械盘绝大部分都是叠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第一次买到2g叠瓦盘,测试几天后发现是叠瓦,成功退了,除了损失10元运费--懒得和卖家争执,卖家也不容 ...

现在别说2T,连1T以下都改叠瓦了

网友:
西数的可以在官网上用型号查到,希捷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测试软件都不能甄别叠瓦盘!

照这么说只能听天由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型号去搜索

一般情况下上哪里去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下上哪里去搜?

搜索引擎+关键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这么说只能听天由命了?

自己网上查!!

网友:
东芝官方公布了旗下SMR硬盘的最新完整名单,包括3.5寸桌面硬盘、2.5寸笔记本硬盘两大领域的五个系列:

3.5寸方面,P300、DT02、DT02-V系列都使用了SMR,涉及台式机、一体机、监控等领域,具体包括:

- P300 6TB

- P300 4TB

- DT02 6TB

- DT02 4TB

- DT02-V 6TB

- DT02-V 4TB

2.5寸方面,L200、MQ04系列都使用了SMR,涉及笔记本、游戏机、外置硬盘等领域,具体包括:

- L200 2TB

- L200 1TB

- MQ04 2TB

- MQ04 1TB

东芝同时强调,NAS不会使用SMR硬盘,比如N300系列。

网友:
Barracuda 2TB – 7,200rpm – SATA 6gig – ST2000DM008

Barracuda 4TB – 5,400rpm – SATA 6gig – ST4000DM004

Barracuda 8TB – 5,400rpm – SATA 6gig – ST8000DM004

Desktop HDD 5TB – 5,900rpm – SATA 6gig – ST5000DM000

Exos 8TB – 5900rpm – SATA 6gig – ST8000AS0003

Archive v2 6TB – 5,900rpm – SATA 6gig – ST6000AS0002

Archive v2 8TB – 5,900rpm – SATA 6gig – ST8000AS0002
这7款硬盘中,Barracuda酷鱼系列有3款,Desktop系列有1款,其他的Exos、Archive则是用于企业级的系列,容量最低2TB,最高8TB。(SMR硬盘)

希捷于4月21日发表了此声明:“希捷确认,我们的NAS解决方案家族中的任何IronWolf或IronWolf Pro驱动器均未使用Shingled Magnetic Recording技术(SMR)。希捷(Seagate)并未销售适用于NAS应用程序的BarraCuda系列产品,也不建议将BarraCuda驱动器用于NAS应用程序。希捷始终建议为正确的应用程序使用正确的驱动器。”

希捷用于NAS的酷狼(IronWolf/IronWolf Pro)硬盘全部采用的是CMR,未来也没有推出SMR硬盘的计划。Belloni同时表示,我们不建议NAS用户配置SMR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