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 碳阻焊机 二合一,还在完善中

楼主(2021-03-07):
点焊机            碳阻焊机
点焊机,碳阻焊机二合一
三个微波炉变压器去除次级后重量为:
第一个3.38公斤。
第二个3.61公斤。
第三个3.55公斤。
总共10.55公斤。
剥了几十根长电线,合成一股3.16米长的粗铜线,铜线重量为2公斤。
次级绕好后电压为5.6v。
第一个变压器1.97v。
第二个变压器2.02v。
第三个变压器1.76v。
用网上买的4千瓦可控硅调压,可控硅是bta41600b,现在可控硅装在中间是铜芯的CPU散热片上帮助散热,通过调整时间长短,来转换点焊或者是碳阻焊。

今天买的水龙头收到了,装上竟然喷水,一看,一个小洞,试着焊一下,20秒左右,15毫米的接头烧的通红,发白光,没经验,差点就把这个铜水龙头给烧化了,碳刷夹到的地方都开始瘪了化了,小洞是焊住了,就是没经验温度高了,焊条给多了,焊的有点难看。
目前应该可以焊15毫米到---最多到20毫米的铜管,时间不能太长,我的焊把线有点发热

焊完赶紧摸一下变压器,初次级线圈,可控硅,就初级线圈一点点的温度,别的地方没有发热

晚上发现可控硅坏了,无法调压了,会算的大神帮我算一下,要什么样的可控硅才吃的消,不会坏,,或者有别的调电压的好办法,这个可控硅焊筷子粗细的铜管吃得消

还在制作中,,还在完善中
本机为交流贴,爱好折腾,大家看了后提意见改进

网友:
看起来很牛。

网友:
看起来强大……

网友:
这个能焊铜火锅吗?

网友A:
你家铺的木地板就是要你干这个的,出去弄去。

网友:
买k可控硅模块,不过是2个单向可控硅,要反向并联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家铺的木地板就是要你干这个的,出去弄去。

大哥你看错了。看着像木地板,应该是地面砖的,仿的地板色和纹理。

网友:
BTA100     40假货太多

网友B:
据说变压器串联,功率增加不多,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变压器串联,功率增加不多,是这样吗?

初级是并联的

网友C:
最近看点焊机上头了,准备材料中,准备用老式电焊机做一个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看点焊机上头了,准备材料中,准备用老式电焊机做一个点焊机。

咱俩不是同一地方,要是同一地方,我的东西和你换换,多退少补。我想要电焊机,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看点焊机上头了,准备材料中,准备用老式电焊机做一个点焊机。

期待楼主作品。

网友:
再上来看看,期待更新,我自由时间也不多,正在准备材料,可控硅你可以用工业用的大功率可控硅,300A200A的那种,比较稳定可靠

网友(2021-04-18):
那个可控硅调压器最大只能用4000W。

网友:
这三个微波炉可以制作一个电焊机了吧?我看网上有用四个的,有用两个的。话说楼主从哪弄微波炉变压器的。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焊铜管了 可以玩制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