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 每通道3CE是否能开卡

楼主(2021-03-07):
CE分布如图,每个通道3个CE,能不能开啊,颗粒是TSOP封装的

网友:
你可以试试看啊,,找找看有没有对应的固件吧

网友:
可以,不排除能开出来但不能格式化的情况

楼主:
我测试的结果肯定是失败的,所以咨询啊
手动指定,直接报错,不指定,开卡报错,报的是对比闪存ID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的结果肯定是失败的,所以咨询啊
手动指定,直接报错,不指定,开卡报错,报的是对比闪存ID失败 ...

我亲测46xt 12贴tsop能开,包括46en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亲测46xt 12贴tsop能开,包括46en都可以

我是4贴2CE的,4贴1CE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亲测46xt 12贴tsop能开,包括46en都可以

2246EN我知道可以6贴12贴/2246XT得用哪个版本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亲测46xt 12贴tsop能开,包括46en都可以

怎么个CE分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246EN我知道可以6贴12贴/2246XT得用哪个版本才支持

Q04和Q11都行,能开但是格式化不了不知道是不是板子问题,16贴的板子原本8贴,反面自己补的容阻,开是绝对能开的,不会提示不支持3ce分布

网友:
这软件哪里下载啊,初来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Q04和Q11都行,能开但是格式化不了不知道是不是板子问题,16贴的板子原本8贴,反面自己补的容阻,开是绝对 ...

具体版本号是多少啊
我试了几个好像都不太行啊

2246XT能开192G、180G这种容量吗?

楼主:
好像找到问题所在了
这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版本号是多少啊
我试了几个好像都不太行啊

我看几个帖子都提及SMI2246XT系列主控只能 32/64/128/256 也就是说成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几个帖子都提及SMI2246XT系列主控只能 32/64/128/256 也就是说成双

180G,手动指定LBA大小为 351651888  就可以了

楼主:
已经搞定了

网友:
大神啊,学习了!

网友:
那个ID不对的 可能是哪里没焊好哦,tsop有时候没焊好,连锡了 ID都会不一样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找到问题所在了
这什么情况

焊接问题,ID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