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O二代 利用螺丝刀改自锁卡簧夹头

楼主(2021-03-07):
如下图,由于材质非常的软,所以用普通的麻花钻头就可以了,淘宝买了一把螺丝刀,然后拆了钢珠跟卡簧,钢珠φ3mm

我先把卡簧套上去,然后用1MM的麻花钻定位钻了一下,然后再拆掉卡簧

接着换成2.8mm的麻花钻先稍微斜着打穿,然后用最低钻速把2.8MM的钻头伸进去慢慢往扭力环的位置稍微用力转几圈削一点(质地非常软,注意自己的手劲),每次都把钢珠放进去试一下是否适合了,钢珠用手按住就可以,批头插进去拔出来试一下是否适合自己的紧固程度,不够就再接着削
这个应该是目前最好的方案了,用1/4的自锁加长夹头,一样要打孔攻丝上螺丝才能防掉,而且还会导致同心度变得更差(本身博世GO系列的同心度就不怎样)

楼主:
这个方法是之前在别的帖子看见一位兄弟的回复了一张图,但是没有说过程,所以自己摸索了下
因为质地非常软,不建议直接用3MM打,怕打穿了钢珠直接穿过去

楼主:
机器是刚入手没几天,但是一开始用下来发现批头一直被扯出来,很烦,所以就马上想着动手改一下

网友A:
改得很棒,狗2披头确实很容易脱落;如果能换成良明4V电批自锁夹头就更妙了
另外还有一个不顺手的设计就是独立的启动开关,不如正反转键直接启动式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得很棒,狗2披头确实很容易脱落;如果能换成良明4V电批自锁夹头就更妙了
另外还有一个不顺手的设计 ...

比较难实现,批头座是一体的,不好找替代品,正反转按压开关确实好,DF012那样的

网友(2021-05-12):
你拿锉刀搞平,就可以很容易转孔,手抖的可以先转2的孔,在扩孔2.8

网友:
上TB买些6mm的磁片,拿热熔胶粘到批头孔里,增加磁力,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是之前在别的帖子看见一位兄弟的回复了一张图,但是没有说过程,所以自己摸索了下
因为质地非常软 ...

看我发帖,我的改装跟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