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BM服务器电源接线柱转接板安装测试

楼主(2021-03-07):
今天板子回来了,感谢捷配免费打样@捷配pcb打板   马上安装测试源文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8978

6张板子,分给朋友5张

一点小失误,卡槽左面开槽短了1mm,自己打磨一下ok

焊接接线柱,开关后,焊接金手指

快到晚上了,没开灯,颜色暗了。。。。

完美

网友A:
没镂空不影响进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镂空不影响进风吗

有1cm空隙

网友B:
这种咸鱼上有接插的成品。像插游戏卡那样。

网友:
IBM的太麻烦,DELL的插两根跳线就能输出。

网友:
很复杂的啊

网友:
哈哈哈,不用谢,经常来打板哈

网友:
没看清接插件模样,最好能发个淘宝上的照片看看

网友:
这样的电源我有两个。

网友:
奢侈啊,我直接焊接线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咸鱼上有接插的成品。像插游戏卡那样。

麻烦给下链接

网友:
如何解决负载电动机起动时电源保护?

网友B:
不划算。35+15.比2个电源都贵了。自己用洞洞板焊接个差不多的也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划算。35+15.比2个电源都贵了。自己用洞洞板焊接个差不多的也就可以了。 ...

这么贵。。。。。。还是自己动手划算    又不难     只是难看

网友:
电源质量好

网友:
咋能让电源开关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