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刷了那么多年机今天才发现刷完ROM还能有安装界面的

楼主(2021-03-07):
别骂我没图哈,老机器玩玩而已,没时间拍照了
老机器刷了个第三方ROM,刷完还没重启竟然就有个安装界面,可以选择要安装的第三方软件,框架,优化等等
也算刷机那么多年了才知道,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先是刷了个主板系统,然后再通过主板系统装的操作系统。

这么解释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是刷了个主板系统,然后再通过主板系统装的操作系统。

这么解释不知道对不对。 ...

原理肯定是这个原理,但是从来没见过这么搞的,ROM是奇兔下的,貌似是那边ROM的特色,另一个也是这么安装的

网友:
不奇怪啊,不光是rom,红米note3的radon内核刷入的时候也有可视化界面的

网友B:
我感觉就是把初次启动软件做成了个软件安装集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就是把初次启动软件做成了个软件安装集合

问题是还没重启过呢,甚至如果用adb的sideload装的话还没完全加载完这个界面就出来了

网友C:
很久以前给HTC Desire Z刷机时就已经有ROM内置类似界面了。。。
应该是在Recovery部分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久以前给HTC Desire Z刷机时就已经有ROM内置类似界面了。。。
应该是在Recovery部分实现的。。。 ...

这次刷的这个就是HTC ONE,难道是HTC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