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制作18650简易充电器,2s充电

楼主(2021-03-07):
前几天看到抽屉里有两个18650电池盒,就想做个充电器吧。元件盒里还有一堆4056,就用这个吧
画板子,打样。

焊接

测试

ok,遗憾没有外壳

网友:
外壳用PCB搭啊

网友A:
灯的位置不一致,处女座会受不了的

网友:
我做的也是双18650的。

网友:
谢谢分享!
我打算搞个更简单的

网友:
双4056,5V供电?2S串联充电是怎么解决的?看上去就是个集中供电、两路独立充电的充电器啊。

网友:
如果是2S的4056,必须两个充电头吧

网友:
看一楼就想:咋没用贴片的2X18650座。看5楼觉得对了,又发现:咋没用TYPE-C 口啊

网友:
楼主是来秀怎么修插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的位置不一致,处女座会受不了的

9494,别扭死了

网友:
粘背面就行了

网友:
原来是跑到这儿来了。。

网友:
咋没用DC-DC的充电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