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探讨一下这个光敏灯电路可行性

楼主(2021-03-07):
以上是电路图,探讨下可行性,以及有光作用下的功耗。

补充内容 (2021-3-11 22:09):
这个光敏灵敏度怎么调啊,换那个电阻啊。。。不动光敏电阻型号的情况下

网友:
也想搞一个,不过这东西就怕该灵的时候不灵,不该灵的时候灵

网友:
3M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看你用的是什么LED?白光的电流会大一点,差不多就是LED的电流吧,自己算

网友:
我就有一个,在中间是8050下位加电容,就成了,延时关闭电路

网友:
完全可行,光敏电阻可以用5528,3m的改可调。

网友:
这些都是不实用的电路,临界点的时候,灯会闪啊闪的,还是去找555的电路吧。

网友:
最前级的三极管漏电流Iceo被后面两个三极管放大,应该能点亮LED灯了吧。

需要在后两级的三极管BE两极之间并联一个电阻,泄放前级的漏电流。

网友:
好像是验证过的电路

网友(2021-04-24):
555声光控的灯,仿真通过。

网友:
改变光敏灵敏度调3M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