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免费掳的LED球泡-亮太阳3W暖色

楼主(2021-03-07):
用淘宝的签到红包掳了15只LED球泡,有欧普官方旗舰店,也有杂牌货,比如欢喜和亮太阳。
收到货之后挨个点亮,只有一只亮太阳不工作,拆开看看。另外还免费掳了一些8p航空插和其它零件

这样像蜡烛一样的透明灯,无牌货标注5W暖色

可以直接拧开,里面有驱动,支架基体是合金

灯珠是软灯板贴在合金支架基体上,反光保护罩是塑料亮镀层,
感觉做工有点差,散热不佳

欧普还是很靠谱的,以前免费掳了好多只,品牌货都挂咸鱼卖掉了

结果测试这只亮太阳的杂牌灯不亮

灯头罩子直接暴力拧开,铝基板灯珠,6粒3W貌似没有虚标

撬开铝基板,底下是驱动,没有用胶带隔离

竖起电容,底下是驱动芯片AM52PP,非隔离驱动

果然,故障在于电感引脚在焊接的时候歪了,没浸润,导致开路

拆下电感,果然有个引脚没上锡

在灯头外壳上撬个缺口,把N线塞进去

焊锡伺候

装回去就亮了,真心吐槽一下杂牌货厂家,连出厂质检都没有。

网友A:
撸这么多怎么用啊?似乎比较适合做楼道灯

网友B:
土豪啊!居然有这么多泡泡。。。。

网友C:
3瓦有点暗了,室内做晚上上厕所照明灯最好了

网友D:
这么多的红包。怎么获得的

网友E:
签到红包好像只能撸杂牌,欧普之类的只能用特价版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签到红包好像只能撸杂牌,欧普之类的只能用特价版红包~

嘿嘿,专家说得对。
不过呢,用一定的手法也是可以用签到红包掳欧普的,稍微麻烦一点,特价版红包以前实付1分钱,现在需要实付一块钱,被我抛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这么多怎么用啊?似乎比较适合做楼道灯

除了满足好奇心拆开看看商家的底线,剩下的就是打包放咸鱼了,卖包烟钱也是好的,反正是用红包免费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豪啊!居然有这么多泡泡。。。。

哈哈哈,谢谢捧场,3W确实功率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3瓦有点暗了,室内做晚上上厕所照明灯最好了

3W暗了点,做小夜灯又太亮了,有点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的红包。怎么获得的

淘宝app首页签到。。。。。。一般都是两块钱左右,掳灯正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签到红包好像只能撸杂牌,欧普之类的只能用特价版红包~

嘿嘿你是专业薅羊毛

网友F:
球泡前几年撸了挺多的,欧普、美的比较好点。其它杂牌全是阻容+玻纤,都装楼道里,坏了就扔

网友G:
这个之前美的撸了好多,3W功率太小了,一直都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球泡前几年撸了挺多的,欧普、美的比较好点。其它杂牌全是阻容+玻纤,都装楼道里,坏了就扔 ...

阻容+玻纤的我一般都拆了扔,留下铝基板驱动的挂咸鱼卖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之前美的撸了好多,3W功率太小了,一直都在吃灰

是的,3W有点小,可以挂咸鱼打包便宜卖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嘿嘿你是专业薅羊毛

薅羊毛停不下来,还好签个到而已没有浪费太多时间哈哈

网友H:
只撸飞利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撸飞利浦。。。

去年掳过飞利浦,今年好像没在签到渠道看到他们家搞促销了。。。。。。

网友:
请教怎么拿驱动出来,看半天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