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短路测试开关电路

楼主(2021-03-07):
设计了个可调电源短路测试开关电路。如图,大家讨论下

调试步骤:
1,因为在电位器中心脚加接了2K电阻,原可调电源的最高输出电压会降低一些,按改可调电源的方法重新调整一下主机的一些电阻,使之符合。
2,先不接R6 R11,测试开关按下后,看最低电压能降到多少,如果不符合要求(没降到1.5-3V范围内),则更换R2使在按下测试开关后,电压慢慢会降到符合要求。
3,在符合第二步要求后,接上R6,再按下测试开关,看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否能快速回到最低设定的电压。
4,再断开R6,在电源输出最高电压时,按下测试开关,用电压表监测U1.2的输出(LM358的第7脚电压)是否在电源降到4V以下时,7脚才有10V以上的输出电压。如果在高于4V时就有输出,调整R8使之符合。在做这步时,如果不断开R6,可能速度太快,来不及监测。
5,再次接上R6,同时接上R11,先从低一点电压输出时开始试验。

网友A(2021-07-13):
不如在表头采样做个切换开关,358对比后发送到表头显示当前调到多少电流

网友(2021-11-08):
引用 网友A:
不如在表头采样做个切换开关,358对比后发送到表头显示当前调到多少电流

好主意!若有电路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