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每个人家里都有的“加热台”拆焊LED灯珠

楼主(2021-03-07):
厨房吊顶LED灯坏了几个灯珠不亮了需要拆焊,拿出调温电熨斗反过来放在盒子里保持平稳,一下就换好了,溜溜的。瞬间感觉坛友们都在做的PTC加热台不香了。

把温度调到麻制品,就能正常化锡了,实测237度。把温度旋钮旋到底,可以到250度。

网友:
不香,我家就没有这个。前几天拆灯珠是用燃气灶加热一个铝制散热器,拆灯珠蛮好用,装灯珠只会用烙铁了,挪了十几个灯珠全部点亮

网友:
创意不错,可是家里没有熨斗

网友:
家里没有熨斗啊

网友:
可以试试电饭锅的发热盘

网友:
我用电熨斗拆手机后盖和屏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慢了          。

慢是不慢的,这电熨斗可是1200瓦功率,插电半分钟温度就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慢是不慢的,这电熨斗可是1200瓦功率,插电半分钟温度就到了。

似的 工具太多,这个办法不错。一般坏的我直接风枪下来的

网友:
这操作好像很久以前就有人玩过了

来看看我的 调高点可以烤肉调低可以暖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8787&extra=

网友:
我家的电熨斗化不了锡

网友:
接水管的热熔机也不错

网友:
我花了8块钱买了个ptc。。把家里积压的坏灯板都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的 工具太多,这个办法不错。一般坏的我直接风枪下来的

好的也用风枪拆

网友:
我有个松下电熨斗也是1200W的,改天也试试拆灯珠,不过我有恒温台了。

网友:
唉,我也没有。拖后腿了,抱歉

网友:
这玩意怎么控制温度?
一般都是只有功率旋钮的

网友:
不香,家里根本就没烫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