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电磁炉修补黑晶面板(Joyoung C21-SCA833)

楼主(2021-03-07):
110的九阳电磁炉,掉地上黑晶面板破了,拆开用各种胶粘住,正面502胶,里面补鞋胶防漏水,不知道能补住不能,顺便看看里面做工跟10年前国美商场269元的差不少,现在这个是铝磁盘,电路板缩水,散热器缩水,触摸板连螺丝都省了,外壳只有4个防拆螺丝,以前那款重量,电路板,电磁盘铜线,都比这个好的多,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网友A:
淘宝有黑晶面板卖,建议楼主买一个,胶水修补可能受热之后有隐患。

网友:
704硅橡胶就可以,耐高温

网友B:
补啥啊,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啥啊,继续用

不补会漏水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黑晶面板卖,建议楼主买一个,胶水修补可能受热之后有隐患。

一块板半台电磁炉了。

网友:
704补过。背面多补些

网友C:
跟半球一个德性,标称2100W,实际1400左右。
新货就几十块钱一台,能省就省!

网友:
这个九阳的,还有点人性,线盘接头还有个接线柱,还不是直接焊线路板上。
美的的铝线盘接头焊线路板上的,线头严重发热,线头把线路板烧成碳是常见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半球一个德性,标称2100W,实际1400左右。
新货就几十块钱一台,能省就省!
...

应该不止1400,没感觉比269的慢,九阳估计也不敢虚标,有空测下,应该只是零件用的差,磁环挺大的,挡水聚风的塑料罩也没了。

网友:
502不耐高温,这种只能用硅橡胶,耐热耐腐蚀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半球一个德性,标称2100W,实际1400左右。
新货就几十块钱一台,能省就省!
...

测了下,1920瓦,跟2100瓦还是有差距。

网友:
uv胶不知道能不能耐高温,比502靠谱

网友D:
这也能修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也能修补?

里外打胶,可以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这玻璃板就别修了,去买一个换上,又不是没有卖的,想要便宜的话去回收站,那里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