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1-03-07):
新换了铅酸电池,充电发现一会就充电器在绿灯和红灯间不停切换。应该是坏了,拆开看看。狮龙电动车的。
整体元件分布

高压部分

低压部分

背面

换个充电器,充电就正常。
低压最大那电阻,测0.2欧。
其他元件也没看有烧的痕迹。不会修。请大家来掌掌眼

网友:
感觉这充电器可以啊,有温控有充满关断

网友:
这充电器还可以,散热片很到位。

网友:
典型的3842开关电源充电器,会折腾就能修好

楼主:
狮龙电动车原厂的。看不出来哪坏了。电容好像也没鼓包

楼主:
大家给点建议,淘宝上十多元的充电器用着不放心啊。希望这个能修好

网友:
会不会358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特能的线路,修好了是可以用的。

楼主:
符合国家安全的充电器,不插电池不输出。但是我插到超威的60v锂电池是,也是可以亮红灯充电。就不晓得什么问题了,是充电电流小了,就转绿灯了吗。但电池确实没多少电

网友:
把几个体积大的原件全部补焊一遍。

楼主:
这就是淘宝上十多块钱的充电器。用二手货,换几个电容电阻风扇,就说是新的。不接电池,就有电输出。

楼主:
联系了客服,退款不退货。下次这种十多块钱的充电器还是不买为好,纯二手的。充电不知道转不转灯,小区投币的充电机,一般是就插在那没管,时间到自动停了

网友:
能退款就不错了,便宜莫贪了

楼主(2021-04-13):
不小心短路了快恢复二极管,结果把r32,0.33碳膜电阻烧了。

网友:
R31电流检测电阻烧坏,通常累及3842周边及功率管,故障扩大了。把3842周边的器件检测一遍,有条件更换最好。这款原装充电器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