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雷士T8 16w灯管 拆解

楼主(2021-03-07):
想买一根灯管 然后再买高显色灯珠 换掉   不过好像成本跟直接买一根高显色的led差不多

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网友:
我觉得买暖白成品更好,价格实惠蓝光少,驱动板功率尽量改到一半减缓光衰变暗。

网友:
松下的据介绍显色有80

网友:
店商专供是不是缩水版

网友A:
电商专供---玻纤板

网友B:
四角的恒流芯片还没有见过,以后发帖尽量拍清楚细节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四角的恒流芯片还没有见过,以后发帖尽量拍清楚细节吧

那是整流桥吧

网友:
电路真够简洁的……

覆铜纤薄

网友D:
謝謝分享  差不多都这样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整流桥吧

D1是整流桥,U1应该不是整流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商专供---玻纤板

上次在京东上买的欧普的本以为质量好些,结果如楼主所说,电商版就是玻纤的,淘宝买杂牌都是铝基板的。

网友:
这样的简单,可靠吗!

网友:
阻容降压的?

楼主(2021-04-12):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  差不多都这样的玩意

10几块钱 能有多还  还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网友:
各位有什么好点的推荐吗

楼主(2021-10-09):
有芯片的

网友:
四脚芯片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