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教这是个什么?加热水族箱的么?

楼主(2021-03-07):
保险丝好像是5A 250v  线是2*0.5

网友:
以前街上卖净水器骗子的道具

网友:
号称测水 TDS值的东西

网友:
电解式水质检测器

网友:
电解水电解棒,骗人专用的

楼主:
好吧 得到电源线一根 开关一个 保险管一枚

楼主:
  就这 啥也没有

网友:
放水里通电,水就变成铁锈色。然后用过滤器过滤一下就干净了。推销净水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