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大佬们请进,无良4s店把我行车记录仪烧了还不承认!

楼主(2021-03-07):
大佬们,无良4s店把我行车记录仪烧了还不承认,我拆开发现有一个很小的十脚芯片烧了,丝印信息也看不清,隐约上面是8开头,下面17开头,求各位大佬支招啊,我不想为了个小芯片放弃它,谢谢!!!

楼主:
跪求各位大佬

网友A:
芯片烧坏一般会伴随其他元件烧坏,直接换新机多好,又不贵

网友:
楼上说的对。换新的更靠谱

网友:
拍摄照片太随意,根本分析不出来啥玩意,你也说不清这东西丝印,
那我就猜这个是重力感应碰撞预警的,出问题了应从供电电路开始查

网友:
原装的想办法让4儿子换,后装的就想办法让他赔钱

网友B:
我感觉是被害妄想症,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

网友:
摊上买过一个goodyear的赠品行车记录仪,拆开,几乎所有3脚的贴片,都烧黑了,只好扔一边。

网友:
你去修汽车啥问题?除非把点烟器插座正负极搞反了,否则这玩意儿不太会被4S店的人不小心烧掉。凑巧居多。

网友:
扔了吧! 看主控最多是720p的 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烧坏一般会伴随其他元件烧坏,直接换新机多好,又不贵

好的,600多买的,寻思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被害妄想症,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

车被追尾,后摄像头被撞坏,4s店维修为了赚责任方保险钱,不适配套费后摄像头,硬给上了一个,线接反了,就把行车记录仪烧了,这有什么妄想症呢,你这是受害者有罪论

楼主:
车被追尾,后置摄像头被撞坏,我的是老大众车,4s店为了赚责任方保险公司的钱,就随便找了一个后置头街上,线接反了,把记录仪烧了。储存卡里还有他们修车来回挪车时候拍的视频,证明送去的时候和维修的时候记录仪是好的

网友:
"储存卡里还有他们修车来回挪车时候拍的视频",这个是铁证。责成4S店赔新,否则投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