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一个松下6813电锤改锂电池的方法

楼主(2021-03-08):
求助一个松下6813电锤改锂电池的方法

网友:
改锂电比较好的方案,一是松下电池盒改锂电,这个方案需要配置保护板和充电器,最好用点焊机;
二是别家锂电池改接口,直接利用现成电池和充电器,这个方案比较省心省力

网友:
改完锂电池后,再改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