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前辈谁懂硬盘,帮忙看下这几个硬盘哪个速度快?

楼主(2021-03-08):
MK1656GSY
MJA2250BH
WD3200BPVT
5K1000-1000

网友:
固态快,那几个都是半斤八两

网友:
装机,测速一下很难么?盘应该都是5400转的,都不是性能盘;2是富士通,3西数的,1,4是东芝的,当然选大的了。

网友:
最后一个是单碟500G的速度快一点,建议卖掉换分SSD 非常快。

网友:
硬盘不要买二手 被坑都不冤

网友:
只能靠测速来试啊

网友:
弄个固态硬盘吧,现在也不贵

网友:
都是老盘啊,160G都有。买的话也都是N手货,还不包质量,不如加个几十块买个120G ssd sata规格的。京东自营百来块就有了还带保修。 单纯说快慢,你这些都是笔记本3.5寸盘,
MK1656GSY    7200转/16M
MJA2250BH    5400转/8M
WD3200BPVT  5400转/8M
5K1000-1000   5400rpm 8MB
盘没问题的情况下其实都半斤八两。速度应该都在100M上下

网友:
再缺钱 硬盘也不能买二手的, 这是个无底深坑,,

网友:
玩下还可以,如果电脑主机重要数据千万别买旧的,我用的西数紫盘还行,父亲单位那有希捷和西数蓝绿盘出问题,好在单位有备份设备。

网友:
买这种型号就不要讲究什么速度了,就是,没坏扇区,能用,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提醒,这些都是家里的库存盘了,最近在公司用的那个电脑感觉有点慢,现场改程序啥的有点卡,想看看哪个好用点,换个。
那就不换这些了,回头买个固态,B470E的本也不值得太好的硬盘了,反正现场用不卡就行了,也不用太大的软件。三菱台达西门子是200之类的,将就用就行

网友:
我追剧用的一体机都换固态了,一入固态深似海,再也不愿用机械。机械都是挂备份用。

网友:
固态快,机械几乎差别不大!!40分和50分差别!!

楼主:
算了,不搞了,B470E的电脑也不值得了,就那样吧,有钱了再买个

网友:
笔记本机械盘,7200转的当然比5400的快,不过存储数据而已,速度次要,怎么都比TLC固态和SMR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