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牛电动车顶配充电器60v/15a 拆机(NIU60-FCX2)

楼主(2021-03-08):
给大家看下内部图,这个充电器非常重,四公斤多好像,现在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充电指示灯都正常转红灯,但是不充电咋回事,麻烦看下
插上充电器尾部继电器有吸合声音

网友:
小牛的直接返厂比较好

网友A:
这种胶导热性咋样,灌胶总体来说好还是不好

网友:
瞎猜一个安森美的llc

网友:
高级货,不懂帮顶

网友:
主输出的快速恢复二极管可能击穿了。

网友B:
什么叫正常转灯,但不充电,

不充电怎么能转灯呢

网友C:
看着做工还行,就是没风扇真的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胶导热性咋样,灌胶总体来说好还是不好

灌胶位置都是发热小的,发热大的部分都是散热片接触外壳了。优点是防水性能好,也不怕小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做工还行,就是没风扇真的能行?

靠外壳散热,铝合金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做工还行,就是没风扇真的能行?

优点灌封可固化导热胶有利于传到外壳散热,防溅水,缺点很难修不如返厂换好的。普通电动车充电器需要风扇吹向功率部分散热,优点修理容易,缺点怕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正常转灯,但不充电,

不充电怎么能转灯呢

我也想问。。。。。。。。。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插上充电红灯亮,但不充电

网友:
这个竟然带PFC。。。全球都能卖。。。

网友D:
有看到几根信号线,确定用另一台能充电正常行驶吗

网友E:
是继电器烧毁了触点

网友:
这用料、做工在电动车充电器中算是一等一的精品,有两块立小板,说明电路在设计上还是比较复杂的。充电指示灯能正常点亮,说明前级没什么问题,重点检查直流输出电路中的元件。6楼建议检查快恢复整流二级管很有道理。

网友:
小牛果然牛,用料很讲究。既然红灯亮,电源应已有。输出大电容,测量可认可。检查输出级,是否有路断。电表通断档,逐级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看到几根信号线,确定用另一台能充电正常行驶吗

锂电充电器如果除了充电线外还有信号线,不要轻易换其它充电器。充不足还好,充过了电瓶就废了,甚至引发安全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继电器烧毁了触点

继电器在初级,应该是充满了硬关断交流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