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dell剪线电源接线

楼主(2021-03-08):
电子小白在闲鱼上买的剪线电源,以为接线就可以用,然而到手百度了一下,好像还要接启动开关,关大电流启动保护才能用。
所以请教一下,怎样接启动开关可以当12伏电源供电脑用?启动开关是自锁的,还是像电脑开关一样无锁?
如图: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其他类似电源

网友A:
把黑色和蓝色这两根线短接,启动电源。

网友:
我的dell D220P-01 12v18A记得是将蓝色线接地才能输出,并且要去除一个0欧姆的过流保护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黑色和蓝色这两根线短接,启动电源。

谢谢,晚上下班试试

楼主:
按上面大家指导的短接了蓝线黑线、并在输出部分接了一个12伏的风扇,但是一按短接的按钮(不是自锁的那种,就是电脑上用的启动开关),风扇转几下就停了,应该就是论坛上说的保护了,请教一下,如何解除这个保护?
下图是电源的背面:

楼主:
上面拍的照片反了,旋转一下:

网友:
开关要自锁的

楼主:
论坛上找到的方法,不知道能不能用?我这个板上对应的就是rs30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82986&page=1

楼主:
谢谢,还以为是电脑开关那种,现在风扇能正常转动了

网友:
网上卖剪线的都是什么货?

网友:
楼主10几块淘了个电源,但是要花数倍的时间成本去折腾,其实也很不划算

网友:
这做工怎么看着不像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