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铣我自己。。。。制作修边机辅助

楼主(2021-03-08):
闲来无事淘宝红包购了一块8mm亚克力 做了个铣圆辅助工具  媳妇让我做个蛋糕转盘 苦于没有铣圆工具 所以这个东西应运而生了 很简单 打孔 铣槽 结束 如果看官觉得好 给个币就美滋滋了

楼主:
效果还行 就是淘宝的便宜铣刀差劲 基本已废

网友A:
围观“自宫”现场

楼主:
完成 稍后打磨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自宫”现场

没办法。穷 定制不起 只能自己铣自己了

网友B:
媳妇的任务要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媳妇的任务要完成

是啊 自己买工具还要她支持啊 其实淘宝转盘也不贵 她也是随便一说 我觉得正好有工具 那就表现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 自己买工具还要她支持啊 其实淘宝转盘也不贵 她也是随便一说 我觉得正好有工具 那就表现一下吧 ...

表现一番之后她一看,怎么造的这么难看,还不如买成品呢,以后再也不准你买工具了……

网友:
买个最便宜的几十块钱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现一番之后她一看,怎么造的这么难看,还不如买成品呢,以后再也不准你买工具了…… ...

哈哈 主要是自己要用这个辅助工具开洞 总得有个理由吧

网友D:
建议买一个,我也做过一个,用的体重秤的圆玻璃+钢底座,轴用的聚丙车的,还加了轴承,但是还是不如买的好用。。。买的整体铝合金,也有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买一个,我也做过一个,用的体重秤的圆玻璃+钢底座,轴用的聚丙车的,还加了轴承,但是还是不如买的好 ...

买什么 开孔辅具?都是亚克力做 甚至装修的都是木头做 而且这个哪里需要用轴承啊 就是个标尺的作用。。 不需要转动什么的

网友:
有了辅助工具铣音箱孔方便多了这种结构更加合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效果还行 就是淘宝的便宜铣刀差劲 基本已废

铣刀用雅登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铣刀用雅登的就可以了

好的 去看看 以前用过东城也凑合 这次贪便宜红包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什么 开孔辅具?都是亚克力做 甚至装修的都是木头做 而且这个哪里需要用轴承啊 就是个标尺的作用。。  ...

我说的是蛋糕转盘用轴承。。。你理解错了,别光给自己买工具,也得给老婆买个好工具^O^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蛋糕转盘用轴承。。。你理解错了,别光给自己买工具,也得给老婆买个好工具^O^ ...

哦哦 明白了 不过昨天媳妇回家试用非常满意 说比她旁边蛋糕店里面都还顺滑 就是转盘比店里小点 不过烤箱最多烤8寸 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