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拆一个锂电电磨

楼主(2021-03-08):
原先手头一直用的这便宜货的小狗电磨,可惜头部没轴承,用久之后夹持晃的厉害

于是就买了下图这种可自由更换18650的电磨

据店家介绍内置电机是370电机,是否有轴承,答曰没有
不过价格很可以,标价47,淘金币抵扣+一淘后就约42左边吧

拆开后就这4部分主体
三爪可夹持到3.2mm,主轴为黄铜材质,主轴锁止孔为通孔(动平衡好些,减少晃动)

电池接触端直接用铜螺母做了正极
本想拧开这铝环继续观察,可惜这俩孔都让我拧变形都没松动,估计上胶了

最惊喜的是发现还良心的装了轴承,型号大概是685Z

最后说下使用体验:
手头就这2把电磨,感觉这把金属电磨堵转劲稍大(不是十分明显)
我用qc3.0的诱骗器接该电磨,从5V开始,每档0.2V增量测试,直至8V左右都运行稳定,所以得知该金属电磨也可支持用双18350,7.4V跑起来更得劲
可惜该电磨无自带锁轴按钮,换磨头麻烦些,需找个小于3mm的柱状物插入进行锁轴

网友A:
打磨头的杆插进去刚好,我有一把金属的这种小电磨。就是同轴度一般,力气能小。

网友B:
外壳材质不重要,关键是同心度和轴承要好

网友C:
专用款电磨夹头同心度好些。半毫米到3毫米通用款,电磨夹头同心度不太好,只适合砂轮磨头,不适合细钻头,黄铜螺纹不能太用力以免滑牙磨损。经常换头,尽量用东成220伏电钻上手紧夹头,加联轴器和550到775等碳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磨头的杆插进去刚好,我有一把金属的这种小电磨。就是同轴度一般,力气能小。 ...

单锂确实劲不大,可以换双18350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材质不重要,关键是同心度和轴承要好

同心度目前新机还可以,轴承至少是有的,大不了坏了自己替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用款电磨夹头同心度好些。半毫米到3毫米通用款,电磨夹头同心度不太好,只适合砂轮磨头,不适合细钻头, ...

是的,这种三爪的同心度也取决于主轴螺栓的精度,使用多了磨损后就不行了

网友:
支持3爪夹头,第一个是宠物磨爪指甲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