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ypec针脚定义 6+2个金手指 不会焊接了。

楼主(2021-03-08):
一根充电线,断了,想自己焊接个typec头。
发现问题,不知道该怎么焊接

就是下图这种公头 我焊接画圈的两个引脚不能充电。
一面6脚,一面2脚
只充电咋么焊接????????

下图是原线上拆下来的,已被我弄坏了。
但只有2个针脚。
直接焊接就能用

网友:
对照原始 type-c的定义,应该很容易吧

网上有详细资料可查的

网友A:
pm下谢谢 拓致电子?

网友:
还有cc线必须焊接,你看下

网友:
我还以为是不知道定义呢,搞错了

网友:
原来的板是有D+D-应该用电阻代替了,你的新的板子没有,要能用就要把新板定义D+D-也焊一个原来板子的电阻应该就可以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找一个有type-c 输出口的设备或者电源,插上去,万用表测一下背面两个大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下谢谢 拓致电子?

百度搜的图片。不知道店铺

网友:
你原来的头应该是有2个电阻,你新买的这个没有,所以充不了
新的这个可能是标准的2.0导出,电源2根,CC两根,SBU两根
具体怎么接还得问卖家,每种头子焊盘定义都不一样的。

网友:
更简单的,插头两端是地线,量一下跟背后的大焊盘通断就知道了。另一个vbus就是正电源。

网友:
看来替换以前的头还挺麻烦

网友B:
6pin是纯充电的不带数据,支持大电流20V/5A

网友:
原来的2跟猜测接最边上2跟就行了,2边都是一样的,最边上是地线,第二个是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in是纯充电的不带数据,支持大电流20V/5A

请问知道该怎么接吗?
最好在我的图片上画个标记,谢谢。

网友:
只有2根线,反面应该不用接。

网友C:
这个头看起来是数据线接口,然后数据值只接了一边
背面两个大焊盘是电源正负
正面6个焊点是USB3.0的6根、3对数据线,最中间两根是USB2.0的数据,两边各两对是USB3.0的数据,
引脚中不含CC线,也就是PD协议的识别。不知道这个原先的线的结构。。普通安卓协议的,USB2.0两个数据线直接短接起来,然后两边的4根数据线不用管。背面的正负极线焊好就行。

至于楼上所说的接法,大概率是要冒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头看起来是数据线接口,然后数据值只接了一边
背面两个大焊盘是电源正负
正面6个焊点是USB3.0的6根、3 ...

板上带了CC pin识别电阻了。这种头另一边只能接USB A公头。

网友(2021-08-28):
引用 网友C:
这个头看起来是数据线接口,然后数据值只接了一边
背面两个大焊盘是电源正负
正面6个焊点是USB3.0的6根、3 ...

我也不懂  会接了吗 是不是少了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