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存60伏20AH电量的超级电容组,要多少只?

楼主(2021-03-08):
一直在想用超级电容代替电动车电瓶,因为经济原因没有实施,先做点技术积累。

手头有两只3000F电容做的点焊机,把其中一只当成电池充电至2.8伏,再用电池容量测试仪放电至1.8伏,放电电流1.7A,容量为0.803AH.
现在的问题:如果每个电容承受2.4伏,最高充电电压2.8伏,要组成60伏20安时电容组,需要多少支电容呢?

敬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比电池贵多了有大又重,按功率算要400个这样

网友:
举重运动员绣花?

网友B:
30串,25并,总共750个

网友:
法拉电容串联,容量降低,n个串联,容量就将为1/n
储存的能量要看wh,不是ah

网友:
超级电容不比锂电池便宜哇!

网友:
楼主估计就是验证个想法

网友:
超级电容只适合大客车。有空间,那个马斯克好像看好这个电池的发展,投了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电池贵多了有大又重,按功率算要400个这样

请问怎么算出 400个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串,25并,总共750个

30串是怎么算出来的?60V/2.4V应该等于25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算出 400个的呢?

60V20安1200瓦,电容一个3瓦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串是怎么算出来的?60V/2.4V应该等于25啊?

投入使用你不能按最高电压算,就像锂电池充满4.2,使用是按3.7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投入使用你不能按最高电压算,就像锂电池充满4.2,使用是按3.7来计算

请您再仔细读一遍我最初的文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V20安1200瓦,电容一个3瓦左右

给你纠正一下最基本的概念,应该是:60V20安1200瓦,电容一个3瓦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