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一只长安CS55 SUV汽车雾灯总成含LED日行灯及驱动

楼主(2021-03-08):
路口撞车了,长安SUV与斯柯达轿车相撞,搞掉了长安SUV一只雾灯,救援车将两台车肇事车拖走,剩下一片狼藉,看这个灯里面有LED,捡走。应该是长安CS55的右侧前雾灯(网络图片)。

完整的样子(网络图片)

外壳已经碎了,清理掉碎片(雾灯只有灯座,已扔),只留LED灯珠架,灯珠后拆下来了,看看这个做工,这个灯珠架的材质是透明塑料,加热就融化,有点像PP管材的料。

背面。

灯珠的位置,每个灯珠后面都有散热片,通过热熔胶柱固定灯珠散热片,一个一个撬下来的。

灯珠,2并13串。

灯珠的连接都是柔性电路板铜箔,灯珠后面粘铝质散热片。

接线已经拽断(撞车的力度比较大),这是修复处,刮漏铜箔,也不粘锡,索性用导线连接吧。

这是LED驱动盒,铝合金材质,承担散热任务。

驱动盒背面。

两只内六角螺丝,其他是卡扣,这是一只卡扣。

另外三面也都有卡扣。

撬开,板子还很规矩。

板子背面无元件,方框位置是散热贴。

驱动的全家福。

灯珠细节,大约是1W的灯珠。

修复后通电,黑-红+,12V,低亮度,测得驱动电流0.01A。

黑-绿+,12V,高亮度,测得驱动电流0.17A。电压38.9V(升压驱动)。

从做工看,国产汽车LED日行车灯质量还可以的,0.17A的电流1W双灯并联,基本不会烧掉,驱动做工也还不错。
谢谢围观!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灯珠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
看板子的做工挺好的,国产也很好呀

网友:
楼主这是故意销毁司法证据

网友:
可以改个什么玩的

网友:
CS55没有前雾灯,这是日行灯中间的是转向灯!我的就是这个车

网友A:
这日行灯难道还能调整高亮低亮?一般日行灯都是直通常亮,关也关不了,完全没有控制,通电就亮,熄火就灭的吧。

网友:
用料实在,不错的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日行灯难道还能调整高亮低亮?一般日行灯都是直通常亮,关也关不了,完全没有控制,通电就亮,熄火就灭的 ...

开了大灯日行灯就会暗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日行灯难道还能调整高亮低亮?一般日行灯都是直通常亮,关也关不了,完全没有控制,通电就亮,熄火就灭的 ...

当小灯用的,白天高亮,打转向灯会自动切换成低亮,晚上开小灯和大灯的时候低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日行灯难道还能调整高亮低亮?一般日行灯都是直通常亮,关也关不了,完全没有控制,通电就亮,熄火就灭的 ...

这种日行灯也当位置灯用的,白天高亮当日行灯,夜晚开灯低亮当位置灯。

网友:
国产车做工不错了,说明国产车可以买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