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两路遥控开关

楼主(2021-03-08):
(图片)

网友A:
这种类似的,我用过。一段时间后,某些灯关灯的时候,会闪烁。。。。。
很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类似的,我用过。一段时间后,某些灯关灯的时候,会闪烁。。。。。
很郁闷 ...

可以加个电容

楼主:
如图加电容。。。。。。。。。

网友B:
灯具进线端零线与火线加个黄色的安规电容吧,普通电容不行。这个用12v的27a电池吧?刚刚下单一套装在灯具里的不改动原开关的还没到手,和这个串联的不一样,但能否用3块手机电池代替那个27a的或者用升压电路?老换电池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加电容。。。。。。。。。

这个涤纶电容是厂家偷懒给的,零火线并联还是自己买黄色的方形安规电容要靠谱些

网友:
加了,没用

网友:
两路三键?买过两套单路的弄成单开双控的了

网友:
好奇的是连二极管和可控硅都去掉型号,就差没上黑胶灌封。

网友(2021-05-26):
引用 网友B:
灯具进线端零线与火线加个黄色的安规电容吧,普通电容不行。这个用12v的27a电池吧?刚刚下单一套装在灯具里 ...

那个玩意用12V降压到3V工作的,升压再降压多费事,直接用锂电就行,板上有个降压块的。HT30:l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涤纶电容是厂家偷懒给的,零火线并联还是自己买黄色的方形安规电容要靠谱些 ...

这种开关比较挑灯,白炽灯泡我试了没戏,加啥都没用,按下去开松手即灭,换带恒流的LED灯就没问题,可控硅是BT137,估计带负荷大电源供给不足,因为两线制的控制电源取出比较困难,这个貌似类似于电流互感器取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