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复古的586单片机式的电脑BTplug ,身残志坚跑WinXP,折腾不止。

楼主(2021-03-08):
坛友闲鱼那里买的,下手主要是卖的便宜,后来只收了个邮费,相当于赠送给我了,再次感谢坛友。

这货是2010的产品,当时还挺火,后来就销声匿迹了,不是主流啊,
因为能干的活一个路由器就可以干了,
路由器 ,机顶盒发展的快,
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跑XP。

多方位图,
大小和一个笔记本硬盘差不多。

接电 12V ,灯亮,奇特的是这货将LED 灯都给 点了黑胶,
避免光污染????

通电网口灯是不亮的

测量通电12V 电源 电流,

USB 口 电压

接U盘后的U口电压电流

接U 盘后的12V 电源 电流,吻合的上。

内存有4片, 正面2片

HY5PS1G831C

背面2片,

到手就发现 背面的有个内存芯片 破损了,但还是通电了,

确实是破损了,里面的晶片都漏出来了,看那一点反光。

感觉像是什么东西正好撞在的这个内存芯片的边缘上了,电路板倒是没有受损。

后来发现通电时间长些后,这个破损的 内存块 发烫,比其他3块热的多,
其他3块内存块和主芯片 只是温热。

主芯片VORTEX86DX

SOC概念,其将传统CPU、GPU、南桥、北桥与BIOS Flash,5合1于晶片内为一高整合低功耗的SOC。

台湾DM&P集团推出All-in-One Embedded Total Solution高度集成SoC处理器Vortex86 SX/DX。这两款芯片Vortex86 SX/DX 以中低阶嵌入式及工业应用为主要目标,采用 x86 兼容运算核心,及单片 581 颗锡球 BGA 包装,其0.13 micron制程能让此款SoC体积止于27×27mm。另外,运算速度可达300~800MHz标准。在基本架构则以32位X86为主体设计,并集成丰富的接口,特别是此SoC内建的容错功能更是成为军工界的一个标准,并以其低成本、易实现和操作简单实用的特点迅速在业界中推广开来。
Vortex86 SX /DX内建的容错功能实现非常简单,且功能强大。
它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
l Master/Slave主板谐调工作
l 可诊断六种不可预知的系统死机故障
l Master/Slave主板可在1 us(10的负6次方秒)内转换
l 可抑制Slave主板下的ISA总线
l 可编程抑制Slave主板的I/O端口(在BIOS中设置)
l 设计高速串口作Master/Slave主板间的数据传输
l Master/Slave主板各提供4KB SRAM作数据交换与备份
l  支持系统死机计数

DM&P Vortex86DX, 板载DDR2内存,最高可达512 MB
多种显示接口: VGA, 18/24-bit LVDS, 18/24-bit TTL
支持浮点运算,总功耗 4 ~ 6 W,支持宽温:-40 ~ 85° C
双以太网接口,支持PC/104 (8-bit/16-bit ISA) 扩展
支持 SUSIAccess 和嵌入式软件 API

示意图,只看上半部 。

这个搜到的示意图更加详细些。这张示意图里面表示支持1G 的DDR2 内存。

这个应该是给 主芯片和内存 供电的 电路部分。

N795 查不到
L36这个2R2J 发烫。 比L35 热的多,

这块有点像是给 IDE  供电的部分,
当然这都是我的猜的,
没有电路图

细节图

这个是12V电源进来的部分。

Z1016AI
开关式稳压IC芯片

在拍了后就做了些功课,在网上还能找到的一些有用的BTPLUG 资料。
哪个BTPLUG 的网址论坛早就已经关闭了
最详细的是什么值得买里面的一个帖子,里面还给了一个度盘,
货到之前就已经下好了ghost ,

现在用U盘做系统。当然是XP 的。分了2个区

ghost后的U盘里的文件。

插做好系统的U盘, 网线接路由器,通电。

路由器要设置为192.168.0.1 ,
因为这装的系统的地址定的是 192.168.0.123

过个1,2分钟后可以用远程桌面 登陆上了,
用户名user ,password,
什么值得买里面的帖子帖子里面的 用户名是btuser,password ,用这个开始总算登不上去,
可能是ghost的包不一样。

远程桌面看BTPLUG 系统,显示 586处理器,真是够古老的,频率有933 ,
不知道能不能抵得上一个P3 800,

内存只有256M ,真是太惨了,

估计就是哪个芯片挂了,

而且芯是成对用的,所以只有一半的内存了。

找了下这些年攒下来的的内存条,对比了下颗粒,

竟然都是方块样的,没有有个是像这样长方形的颗粒。

百度了下这颗粒

HY5PS1G831C-FP-y5

海力士DDR2内存颗粒的第一排编号通常由HY开头

12345678901
HY5PS1G831C-FP-y5

·第3、4位“5P”代表DDR2

S ·第5位“S”代表VDD电压为1.8V、VDDQ电压为1.8V
1G·第6、7位代表容量,本例中“12”代表512Mb,其它如“28”为128Mb、“56”为256Mb、“1G”为1Gb、“2G”为2Gb。该值除以8即为单颗容量,再乘以颗粒数便是整条内存的容量

8·第8、9位代表颗粒位宽,如果为“4”和“8”,则只占编号中的第8位,如本例所示;如果为“16”和“32”,则占第8、9位

3 ·第10位代表逻辑Bank数。其中“1”为2Banks,“2”为4Banks,而“3”为8Banks

1 ·第11位代表接口类型。比如“1”为SSTL_18,另外,“2”为SSTL_2

Y5 ·第12、13位代表产品的规格,比如C4:速度为DDR2 5333 4-4-4,如果是S6则为DDR2 800 6-6-6、S5则为DDR2 800 5-5-5、Y6为DDR2 677 6-6-6、Y5为DDR2 677 5-5-5、Y4为DDR2 677 4-4-4、C5为DDR2 533 5-5-5、C3为DDR2 533 3-3-3,字母越靠后越好

应该可以换颗粒,热风枪也有,
但是还没有搞过这中BGA,我先拿个内存条试试手,
然后将这个破损芯片吹下来,因为它发烫 估计漏电。

虽然跑起来了XP ,想测试下系统硬件水平,发现优化大师运行不了。

网友:
换个内存颗粒

网友A:
还真不如路由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真不如路由器

来,兄弟,帮我给路由器装个系统,我跑工控用,能接个显示器和一个USB触摸屏就行,然后再来个串口输出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兄弟,帮我给路由器装个系统,我跑工控用,能接个显示器和一个USB触摸屏就行,然后再来个串口输出就O ...

我办公室的路由器是I5的,之前就是个工控,哈哈,被我拿来做软路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兄弟,帮我给路由器装个系统,我跑工控用,能接个显示器和一个USB触摸屏就行,然后再来个串口输出就O ...

兄弟,你用什么品牌和型号的USB触摸屏?我也想弄一个玩玩

网友:
吹掉那颗受损的内存芯片还能开机吗?

网友:
不懂点单片机,开发板之类的,都不好意思出来混了。

网友:
能打游戏吗?

网友:
每次都用远程桌面太不方便了,买一个USB口的显卡,2.0转换VGA的,去买一个,插上去装个驱动,就可以用外部输出了,这样就不用每次都用远程桌面了

网友:
楼主果然好身手,这都折腾。我还有一个威盛c3的小板子,都没什么用了。

网友:
挺省电的
想看后续

网友C:
你这个不科学啊,给586超频超那么多。

网友:
居然能跑XP。。。跑Linux 会更快点吧。

网友:
286,386,486,586,这些已经不是单片机了。586再上去,就是奔腾了。

网友:
你那条内存上写着pc3,明显是 ddr3内存,主板上是ddr2内种颗粒,不一样的

网友:
嫉妒啊

俺也收藏了VORTEX86,可惜没收到楼主怎么好的型号......

另:撸大师在xp已经跑不了,用aida64或cpu-z

但分数非常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科学啊,给586超频超那么多。

这货内核是586,魔改后有双核、DDR3、PCIE
非常奇葩的玩意儿

网友:
这个已经脱离MCU范畴了,比单板机高级

网友:
好古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