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小米AX6000的电源适配器DC头的规格是多少?

楼主(2021-03-08):
请教 小米AX6000的电源适配器DC头的规格是多少?

家里设备12V集中供电,小米AX6000的是12V2A,但DC头子不是5.25的,想通过转换方式转换后集中供电,量了下,大致是4,我看了下,有4.0*1.7,有4.5*3.0的,手头没有游标卡尺,不能精准测量。想咨询下谁清楚这款的具体规格,谢谢

网友A:
集中供电剪线啊,弄个12V30A的电源集中供电,也不怕功率不够了,大部分原装电源功率都不够,我家现在全改了,也稳定了,网速也稳定也比以前快了。

网友(2024-08-02):
引用 网友A:
集中供电剪线啊,弄个12V30A的电源集中供电,也不怕功率不够了,大部分原装电源功率都不够,我家现在全改了 ...

没必要上30A吧30A都360W了,这路由器顶峰也就30W,5A的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