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教训,不能假设照明开关就都是单相供电

楼主(2021-03-08):
公司办公室一个三路的照明灯开关坏了,买了个换上。
接好后送电,叭一声,全公司断电了。
百思不得其解,灯开关只有火线,没有零线,随意接就行,怎么会跳闸?

仔细分析,原来这开关里面竟然有三相电,把两根相线接到一起了,当然会短路跳闸了。
这是个教训,不知道原来的线怎么接的,不能乱接。
不能假设照明开关就都是单相供电。

网友:
原来是怎么接的

网友:
你拆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还原也该是什么样子啊

网友:
之前肯定非专业电工所接,你接之前应该用电笔测测

网友:
电笔也测不出来的,照明同一地方来多相应该不合标准吧。

网友:
拍张照片,让我们看看,究竟是咋一回事呢?

网友:
你这是在讲故事,要是动力电路,这种情况或许是真的,照明电路,同一个房间,怎么可能用两条相线?

网友:
我想看看是什么样的照明开关短路会导致全公司断电。。。。。。。。。。

网友:
这个~~~~真的是蹊跷。

网友:
如果有2根都是火线的且还不是同一组火线那么就会变成380v了。室内照明不需要380v那种吧。

网友:
不会就是led灯驱动短路了吧

网友:
三项入户还真不常见

网友(2021-06-17):
在不断的实验中才能对小白有启发以及经验,这是小白的累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