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拆测维希特8万字显示的四位半台表(VICHY VC8145)

楼主(2021-03-08):
手贱,看到便宜的万用表就想搞来玩玩,这不闲鱼上看到一款8万字双显示带模拟条显示的台表又下手了,,,8万字显示有些档位能当5位半使用了,至于精度能否达到就不去想那么多了。

先来点官方资料
1、交流测量采用高精度真有效值,具有测量频宽带及AC+DC测量,对任何波形的交流量都可准确测量其有效值;
2、超大屏幕、高对比度、极宽视角液晶显示、白色背光;频率测量可达80MHz;
3、多重显示:主显示80000,副显示80000,模拟条21段,单位、功能符号齐全;
4、50多种测量功能,具有基本的DCV、ACV、DCA、ACA、Ω、CAP、Hz、TEMP、二极管及通断测量功能等等;
5、准函数发生器:18种频率,1%─99%可选占空比,1800个波形输出;
6、信号分析:(AC+DC)交、直流同步测量,(AC+Hz)交流、频率同步测量,(DC+dBm)直流、分贝同步测量,(dBm+Hz)分贝、频率同步测 量,(Hz+Duty)频率、占空比同步测量,(℃+℉)摄氏、华氏温度同时显示;
7、电阻测量:0.01Ω-80MΩ; 电容测量: 10PF-100μF;温度测量:-50℃─1372℃,-58℉─2502℉;分贝测量:20个负载电阻可选;
8、自动数据刷新保持;正、负峰值数据自动保持;
9、36小时动态记录:最大值(MAX), 最小值(MIN),平均值(AVG), 差值(MAX-MIN);
10、相对值测量:相对值(REL△),相对值百分数(REL%);
11、0.1%-99.9%脉冲占宽比测量;设置上限、下限的区域值测量功能;
12、光电隔离RS-232计算机接口;定时测量功能。

到货拆开看看,空空如也,若大的机壳就套一个前面板主机+电源部分 就是一个台表,太简单的了吧,不过我个人认为有好处,方便diy,前面板主机d个后壳加上电池就是一个手持表,我并且打算这样做,,,,看了下主控是fs9704b,听说优利德ut70d也是这个主控,,,,

下面来点精度对比测试图片,比对下来精度还算可以吧,

最后来这个表的可视效果,大字体,屏幕清晰,开关背景灯都差不多的效果,左右及正视效果不错,上看下看明显变白,那么大的屏幕加背景灯待机耗电才20多ma,关灯才几ma,看来改手持用电池供电也不费电,,,,,,

最后1000m币求这个机器的上位机软件及校准方法,谢谢

网友A:
楼主这个宝贝多少银子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宝贝多少银子得的?

1.5百元左右

网友:
这个价可以入手,只是不知道精度如何

网友B:
这个价格实惠
取个面框加18650改手持不错

网友:
好价,就是太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实惠
取个面框加18650改手持不错

正有此意,改天休息时间再折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有此意,改天休息时间再折腾一下,

面框保留不动,加个后盖,只要能放进1865电池就可
全按键很爽的

网友:
屏幕挺不错的,字也大,感觉还是很好的

网友:
表不错。但是做这么大的壳里面空空的,总让人感觉不舒服。
你去找下用富晶家同款芯片的别的表,上位机应该可以通用。
另外,小声问下多少钱入的?

网友C:
我本来想买这个的,谁想楼主先动手了,咸鱼200以内也就这个表性价比最高,不过感谢楼主的辛勤工作,终于看到里面的东西了,看起来不像是0660那一类校准的,应该是调电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本来想买这个的,谁想楼主先动手了,咸鱼200以内也就这个表性价比最高,不过感谢楼主的辛勤工作,终于看 ...

校准不是调电阻方式,具体我也不清楚怎么校准

网友:
这表设计的真不多!前后距离充分拉开,降低电源干扰!牛逼啊

网友:
有那么一 段时间看中了,只是没有纸币所以放弃了,不错错,终于看到测试了,不错的台表,只是里面空空的,倒是有点意外。

网友D:
这表应该是单一电压供电的,不是9v就是5v,也不排除12v或3.3v,但最有可能还是9v,没必要改手持,直接在里面塞个大移动电源供电就可以

网友E(2021-04-07):
搜了下,说是原机软件只支持xp?!——这表难道是xp时代的产物?
不过有人研究了传输协议(https://www.26th.net/public/projects/vc8145/protocol.html),
开发了软件支持win7、win  https://www.26th.net/public/projects/vc8145/vc8145-1_0_0-win.zip
github上有支持linux系统的软件。

搜到一张带日期的v0.8版主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表应该是单一电压供电的,不是9v就是5v,也不排除12v或3.3v,但最有可能还是9v,没必要改手持,直接在里 ...

是的,原机就是9V输入,还有一路9v7805降压后供屏幕及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了下,说是原机软件只支持xp?!——这表难道是xp时代的产物?
不过有人研究了传输协议(https://www.26t ...

这个表不折腾了,速度太慢,比0660主控的表都慢,模拟条倒是快与61e有得一拼,还有就是校准方法貌似是软件校准,关键还没有资料可查,据说与ut70D一样,顾伟8245也是用的fs9704芯片,用顾伟的校准方法进不了校准页面,所以放弃折腾挂闲鱼上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