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卡萨帝双子云拆解更换上筒轴承水封-未完待续,持续更新中......

楼主(2021-03-08):
家里用了两年多的卡萨帝双子云上筒脱水时噪音变大,售后上门看过后说要换筒,配件工时加起来上千。个人判断是前端水封和轴承出了问题,换掉就行了,没必要换筒。动手前先做了一些功课,但双子云机器维修的帖子网上几乎没有,所以拆解过程还是遇到一些困难,只能摸石头过河,过研究边拆。由于先前在网上咨询过后轴螺丝主要是M8和M10,所以工具是按这两种准备的,可没想到这个螺丝居然是非标的。

楼主:
螺丝上这个记号有能看懂的吗?

网友:
排队等看,第一次见这种

网友:
激动人心的时刻还早

网友:
螺丝不是非标的,应该是英制的。

网友A:
1000元以下的衣服不配用这个洗衣机洗。便宜衣服用便宜洗衣机吧,格兰仕的洗衣机整个的才999元。

网友:
这台双桶洗衣机我在一些地方见过样品,价格比两台单桶都贵。急用的话先买单桶洗衣机。螺丝示意图最好网上查下正反牙。

网友B:
15mm六角也是标准件, 买个15mm的扳手好了.
2年就坏水封轴承,这质量也太差了,还是你家开洗衣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0元以下的衣服不配用这个洗衣机洗。便宜衣服用便宜洗衣机吧,格兰仕的洗衣机整个的才999元。 ...

我都不敢用这个洗衣服洗衣服,怕把洗衣机洗坏了

网友:
海尔 热水器跳闸 加热漏电  洗衣机换过电机  电冰箱开过背 结婚7年 自己全修了一遍 CAO 垃圾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mm六角也是标准件, 买个15mm的扳手好了.
2年就坏水封轴承,这质量也太差了,还是你家开洗衣店的? ...

扳手好找,就是不知正牙还是反牙,螺纹标准也不清楚(这个关系到拆装工具),家里用过好几台洗衣机,出顼这个问题确实是第一次(这就是人家说的中奖)。

网友C:
能用这个洗衣机的家庭都是不差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这个洗衣机的家庭都是不差钱的

现在小汽车都相当普及了,买个几仟的洗衣机也不算什么。主要这种洗衣机一台顶两台,相对占地小,小孩大人衣服可分开洗,直驱电机噪音也很小。

楼主:
准备工作继续中。。。。

楼主:
工具准备中。。。。,为什么图片上传不了?

楼主(2021-04-19):
终于可以上图了,因是第一次搞,整个花了差不多5-6个小时(包括清洗),修后洗衣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了。

网友:
那个螺丝上的标记是拆卸时的旋转方向吧。逆时针是松,顺时针是紧。

网友(2021-06-10):
楼主哪个电机的螺丝套筒是15的嘛?另外轴承都是多大型号的,只看到一个,能告知一下吗

网友:
工具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