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了个寂寞,超晨犇48v/2A锂电池电动车充电器拆解“维修"

楼主(2021-03-08):
修了个寂寞,48v锂电池电动车充电器拆解“维修"....

保险烧了,脑子一抽,找了根铜线焊上,然后。。。。。

爆------

各位大神,这个还有维修价值么,怎么修,,,,一堆12v的工控电源,工具全部齐全,。

网友:
保险坏了肯定是有短路的地方,应该查明原因。

网友:
看样子就是NTC压敏电阻爆了。把这货拆了,后面的铜皮补上,整流硅换好的,应该就好了。

网友:
整流桥,场管肯定不保,NTC防冲击的,死的有点冤

网友:
修啊,还好,不算很严重,开关管肯定烧掉了,再查查电源管理芯片,低压部份整流。。

网友A:
这个开头管的限流电阻在你维修之前就已经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头管的限流电阻在你维修之前就已经爆了??

这个限流电阻在维修前就爆了,,,

网友:
一般开关管炸了就没维修价值了。手里一堆,过年修好一堆,放弃一堆。。准备整整再丢掉一堆。

网友:
炸着玩的吧,保捡挂了,什么也得查查后面的电路先呀。。整流,开关管这类的,起码也得灯泡大法先嘛

网友:
价值不高,意义不大。

网友:
保险烧了不查原因直接换了保险就上电也就罢了,你换也得换同样规格的保险呀,你换个粗铜丝上去是怕不够烧么

网友:
别修了,上来就短接,不先发帖问问,要搭上更多零件了,看看220V那端,带着散热器那个三条腿的零件,拆下来,用表电阻档量一下看看,是不是0欧姆? 还有那4个二极管也测一下,看看有没有坏?

网友:
炸保险肯定是有短路,灯泡大法伺候查找短路元件,或者12v直流电各接输入输出查找短路部分是在前级或后级

网友:
锂电充也这么差的电路?

网友:
爆管还直接连,您这违规大拉。

爆管,必须查整流桥、查开关管的,上来直接连草率了。

网友:
没查清那坏了就通电,还用铜丝取代保险,能不加大故障么?功率管,电源芯片,全玩完了。

网友:
看过不少电动车充电器,真心没看到过做工优秀的啊。

网友:
楼主需要买个电源维修插座

网友:
安全意识严重不足,还是别修了,啥都别修了比较好。

网友:
看过不少锂电池充电器了,这个算最垃圾做工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