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36B+换晶振有毛病了

楼主(2021-03-08):
换成了8M以后,电容、频率有变化这个是已知的。

但是mV档乱跳,然后只要插一下红表笔,蜂鸣器就叫一次,红表笔插进去不动,再插拔黑笔也会叫,都会有高电压提醒闪电标志会出来,有点烦。

请问有改进的方法么?

网友A:
干扰太大,要不然就换10m的,要不然就换回去吧,原来的速度好像已经很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太大,要不然就换10m的,要不然就换回去吧,原来的速度好像已经很可以了吧? ...

我瞎折腾,当超频电脑玩
换10M可以解决么,我就要直流电压、电阻、通断、二极管速度起飞就行,电容频率飘上天不都不管他

我换了试试看咋样,还不行就退回头了,谢谢大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瞎折腾,当超频电脑玩
换10M可以解决么,我就要直流电压、电阻、通断、二极管速度起飞就行,电容 ...

你要是在国内的话,10MHz晶振可以解决。如果你的表能支持的话20MHz也可以

网友C:
你们都会玩,比厂家都会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在国内的话,10MHz晶振可以解决。如果你的表能支持的话20MHz也可以

不理解呢,4M  8M  10M有何区别?  为啥单单8M不行?

网友E:
136+的mV档本身就这样的,去掉报警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在国内的话,10MHz晶振可以解决。如果你的表能支持的话20MHz也可以

收到,找10M的干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会玩,比厂家都会玩

玩,能免费升级不是更好,厂家再牛逼又不会多给一颗锣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理解呢,4M  8M  10M有何区别?  为啥单单8M不行?

我以前有个帖子详细解释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6+的mV档本身就这样的,去掉报警音就可以了

关了,通断二极管档报警影不影响,要是影响就不行,我需要那个提示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了,通断二极管档报警影不影响,要是影响就不行,我需要那个提示音的 ...

不影响。你自己试就知道了,136+的mV档很多人反应这个问题,超不超频都会,很烦。表内屏敝性差,只能关闭报警音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36+的mV档本身就这样的,去掉报警音就可以了

按楼主的说法,原本并非如此,这是改出来的问题,取消报警不是掩耳盗铃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的说法,原本并非如此,这是改出来的问题,取消报警不是掩耳盗铃么 ...

呵呵,136+的mV档讨人厌不在少数,与测试环境有关,能根冶的怎么是掩耳盗铃。不过本人是不建议136+超频的,BUG有点多,自己慢慢品。承永双积分的东西最好别超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136+的mV档讨人厌不在少数,与测试环境有关,能根冶的怎么是掩耳盗铃。不过本人是不建议136+超频的 ...

BUG没事,前面楼上兄弟批评得是,还能比厂家牛逼,为什么外行做内行的事,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做了要对自己有用,极速通断二极管档对个人有很大用处,直流电压和电阻同步提高更是求之不得。其他档位出BUG,超差其实不太关心(躁音除外,个人敏感),毕竟不是只有一块表,折腾它就是为了发挥它的超长。

什么表最好用,没有个性需求的时候TA8304最好用,开机,测量,走人,啥都不想,啥都不管,稳定,可靠。

UT33B+买了是干嘛的,放地下车库待用,梅雨季节就会送他半天命,可是不关心啊,偶尔测个电压,管他干嘛。

人用表,不是表用人。适合自己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呵呵,136+的mV档讨人厌不在少数,与测试环境有关,能根冶的怎么是掩耳盗铃。不过本人是不建议136+超频的 ...

毫伏档的高阻输入是优势,而非劣势。
改取消报警不是根治,只有提高差模抑制比才能叫根治。承永一样可以超,只是要会超,4改8的结果就是这样,从最佳抑制比改成第二差的点,再加上毫伏档GΩ级的输入阻抗开路怎么能不跳?我们应该不是第一次就这个问题交流了,从鼓吹到不建议,其实芯片还是那块芯片,怎么用好不是随便换个件就能提高性能,任何设计都是权衡各方面需求的结果,想根据需求调整电路,前提是要理解原设计的考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伏档的高阻输入是优势,而非劣势。
改取消报警不是根治,只有提高差模抑制比才能叫根治。承永一样可以 ...

mV档输入阻抗
UT15B pro 3G
61E+ 1G
136B+ 1G
UT191 1G
ut33B+ 10M

网友F:
lz解决了吗?昨天刚下单136b+,8M晶振也已经备好了,准备起飞

网友:
你们是不把136B+折腾涨价,不罢休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解决了吗?昨天刚下单136b+,8M晶振也已经备好了,准备起飞

24M,直接嗝屁,连屏都不能完全显示待机电流翻倍。

实际上 8、10、12M都有影响,待机电流都增加了,10、12M芯片内部应该是升温不小了,测量精度开始偏差,特别是12M十分明显,10M并不能改善我1楼说明的问题,实际上更严重。

没6M的晶振,要不然试一下了,猜测超频性能得失平衡点应该在此

本文完

你猜猜我现在用几M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