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跟萤石客服杠上了,关于云存储的问题

楼主(2021-03-08):
这个话题找来找去也没找到合适的版块来发表,就这个感觉好像还对口一点,如果发错地方了还请版主移动一下,谢谢

家用的萤石摄像机产品其实挺不错的,但是在APP中添加摄像机时会不经用户同意就开通云存储试用,几年前就这样子了,这有两个坏处:一是浪费试用机会了,刚装好的时候不一定需要这个功能,但是需要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已经没有试用功能了,得花钱;二是如果要卖设备,没有云就感觉像二手的。当时我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把摄像机连接网络成功后不要点下一步,直接强退APP,再打开就不会开通云储存了,但是现在这个方法好像也失效了,因为手头没有更多的萤石摄像机,没法仔细验证,只能凭记忆写点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摄像机大概是3年前安装的,当时就用了上面的方法没有开通云存储试用,前不久朋友说想借去试下效果,我就给他了,他只用了热点模式,没有添加到APP,还给我的时候我也没多想直接就复位重要添加到我的APP上,结果发现被开通了云(就是我添加的时候强制开通的),然后我就打400让恢复到初始状态,客服可能只是以为我要关闭云,还教我操作,后来我把我的诉求再详细描述了一下,他明白了,说他整不了,说这个就是默认开通的,也不用花钱,让我不用担心,我说你们流氓,送我的东西就要强制我使用吗!后来他说给我记录一下,后续有解决方案了跟我联系。我告诉他按我要求恢复初始状态,咱们就两清了,如果办不了,我会投诉到底,到时候就不只是恢复的问题了,还得赔偿!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TP的监控产品上,它有个很小的提示可以取消自动开通云,不注意还看不见,但人家至少有,萤石TM是全程没提示。我也跟TP投诉过,客服也跟萤石一样的说辞,在我表明态度后,他也说帮我反映下问题,后来过了几天我发现云存储自动恢复到未开通的状态了,这之间也没客服联系我。当时为了收集证据证明不是我主动开通,我还又买了一个TP摄像机,添加的时候全程录屏,还把录像发给TP看了,如果大家想看这个录像我也可以发出来

萤石这个问题等客服处理后是什么结果,有进展了我会来更新,欢迎大家来讨论下我这么做是否正确以及是否有必要

网友:
支持你的做法,虽然是送到但是不应该强制使用

楼主:
大家好像不太感兴趣唉,你们都没有这样的困扰吗
刚才萤石来电话了,说不能给我恢复,接下来准备依次315-仲裁-起诉,未经用户同意强制上传视频,涉嫌侵犯用户隐私,这就上纲上线了

网友A:
我也在用,弄那个什么云存储 好像是自动的,连互联网就自动开启。
我现在想连不和互联网链接的局域网试试看,用硬盘录像机,然后局域网里加一个WiFi路由器(比如说在硬盘录像机的U口插一个360WiFi),需要查录像的时候用手机连360WiFi后用app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用,弄那个什么云存储 好像是自动的,连互联网就自动开启。
我现在想连不和互联网链接的局域网试试看 ...

不是很明白你的用法。萤石摄像机可以接入海康录像机中,其它品牌没测试过。
萤石APP登录账号是需要有外网的,不登录也可以离线使用APP的部分功能,比如离线情况下可以使用局域网预览工具。针对一个新的萤石摄像机,无线和有线方式都可以接入局域网:如果用无线方式,要用WiFi配置(热点AP模式)才可以添加成功,另有一个二维码模式是添加不起的;如果用有线方式,直接用网线连接萤石摄像机的网口和路由器就行了(摄像机的有线网络默认设置是自动获取IP的)。不管以哪种方式接入局域网后就可以利用萤石APP的局域网预览工具查看实时画面了。配网前萤石摄像机的指示灯是红蓝交替闪烁,接入局域网后变蓝灯慢闪,在录像机中添加成功后变蓝灯长亮。配网成功后,切断无线或有线连接指示灯会变成红灯慢闪,要回到配网前的状态需要重置摄像机。关于配网这部分,我打算另开个帖子写个详细的教程,配图,有需要的可以关注本楼,等我更新
你那个360wifi还能插录像机上用?插电脑用不是还得装驱动和软件才能模拟成热点吗,录像机上怎么实现

楼主:
你是怎么破解紫薯补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你的用法。萤石摄像机可以接入海康录像机中,其它品牌没测试过。
萤石APP登录账号是需要有外网 ...

我用的是闲置的一个路由器,不是360wifi,我只是回复帖子的时候想起来有360WiFi这么个东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