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公司修理柯力地磅,换下来四个铁疙瘩~拆开得到垂头四个!!!

楼主(2021-03-08):
2吨地磅的四个传感器,过完年莫名其妙全坏了!!!
今天来维修,换下来后得到4个铁疙瘩!!!

先看看传感器型号!!!

一共四个,其中一个先前更换过,拿两个一样的拍个照!!!

另一面

反面!!!

对面!!

盖子是激光焊接的,很细腻,撬开一个盖子!!!

发现两个黑团!!!不会是小强被封里面了吧!!!

凑近一点再拍一张!!!

张牙舞爪的真的很像小强啊!!!

用另一只手机打光,再拍一张清楚的!!!

原来是两个线包!!!!扯出来看看!!!

另一边的也翘掉看看!!!

线从另一端穿过来后到两边接线柱,然后再通到下面变形传感器和对面的传感器上!!!

挖掉胶水,露出传感器,看起来像是光敏电阻的结构,也像加速传感器的传感器核心,可能原理差不多!!!

抠下前面的板子,没有芯片,只有一个电阻!!!

四个排一起拍个合影!!

完!!!

网友A:
这品控得夸夸就像我和我小舅子的福田卡车,差不多一起买的。然后几年里也差不多一起坏,前后差不了两个月。零件坏的顺序也TM一样。分别是转向机,油箱,起动机等等..............

网友:
应该是传感器组件。

网友:
压力传感器,和盘称上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品控得夸夸就像我和我小舅子的福田卡车,差不多一起买的。然后几年里也差不多一起坏,前后差不了 ...

说明质量很稳定!

网友:
感觉很简陋的说。。。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什么原理的传感器?

网友:
核心是扩散硅压力传感器

网友:
核心就是个电阻应变片

网友:
压力应变硅片称重传感器都是这种

网友:
那么养眼的地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品控得夸夸就像我和我小舅子的福田卡车,差不多一起买的。然后几年里也差不多一起坏,前后差不了 ...

福田在我们诸城当地都臭了,成天加班加点,只有那些被房贷压炸的狠才进里面干活,另一个就是骗实习生去干,我们当地的人一提起福田大部分人没好印象,员工一肚子怨言,你想想这种企业会造出好车。

网友:
这么容易坏

网友:
这玩意我也拆过,连个零件都搞不到,当锤头也不好使,很软,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