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一支电动刻字笔

楼主(2021-03-08):
用来在工装上写标记的,拿出来发现光哼哼,没有输出力

拆开看看

这个旋钮应该是用来调节力道的

一个小微动开关

靠弹簧复位

电磁线圈

弹簧靠弹力把角铁推离线圈,线圈靠磁力吸合角铁推动钢针
原理如此简单
发现问题是角铁在未吸合状态下距离线圈几乎贴上了,怪不得一点震动感觉都没有
把角铁往外掰使角度加大,活动的距离增大了,从新装好后终于有震动感觉了
噪音比角磨机都大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个刻字笔,谢谢!

网友:
老式理发器、插电鱼缸泵里面都是这种。

网友:
是电推剪原理,电磁驱动。

网友A:
弹簧是这样装的吗?是不是应该有个管状部件将弹簧向后,使衔铁弹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是这样装的吗?是不是应该有个管状部件将弹簧向后,使衔铁弹开?

外面有个螺帽,压弹簧的,同时也能把两个外壳锁在一起,我忘记拍全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面有个螺帽,压弹簧的,同时也能把两个外壳锁在一起,我忘记拍全貌了 ...

前面应该还有个帽子之类的拧上去管住弹簧的,类似于圆珠笔的笔头部分

网友:
好像以前撸过一次电刻笔,不知道扔哪去了

网友:
楼主,用透明胶带把电磁铁的矽钢片包两圈,保证和新的一样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