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圆盘伺服刀库

楼主(2021-03-08):
业余爱好玩雕刻机,好几年了
有时候接些定制加工的小活,
一把刀一直干,太慢;刀多了效率高,轮廓,钻孔,螺纹,倒角,一次性加工效率高很多,但是如果批量多,来来回回换刀太累了,而且容易装错刀,酿成事故,再加上爱折腾,所以想加个刀库,但是机器是个龙门式的,不像加工中心那样,何种行式的刀库是个问题,论证画图演算了好久。
斗笠式刀库换刀慢,不能备刀,刀柄容易粘切屑,占用的空间也相当大,工作室面积十分有限,而且自己diy折腾这么复杂,还不如一步到位上个圆盘刀库,换刀速度快,能备刀,占用空间也小一些。
然后就是开始画图,设计,加工,
能用标准件的尽量用标准件,气缸,滑块,导轨,减速器,伺服电机,刀套,扣刀爪,接近开关是买的现成的,其他都是自己设计加工的
平时工作比较忙,不忙的时候就画画图,下了班回家后钻进工作室搞制造,项目从2019年底进行可行性研究到2021年3月初调试完成,用时一年多。
熬过夜,流过血,断过丝锥撞过刀……
为了焊接刀库的安装界面,还顺手学会了氩弧焊;
上位机系统是广数的,本身支持刀库,各种接近开关和信号的执行与反馈都是通过一台西门子S7-200SMART的PLC实现的,系统输出刀盘和换刀臂的控制信号,PLC接收后判断条件,满足互锁条件的输出执行,无外乎驱动伺服电机和电磁阀。
PLC本身完全不会,为了这个项目,猛啃了半个月的书,最后联调联试,都把广数系统的PLC的逻辑琢磨了个差不多,等于顺便点亮了PLC技能吧……
设计图,更新了200多版,上一个最新的

再上一个实拍的图

上一个调试完成的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xNjQzMTc4MA==.html
顺便,论坛怎么发视频呢?

速度在PLC的运动控制上调整,因为调试,难免各种bug,所以没开太快,刀到刀1秒多的大神不要鄙视我换刀慢……

零零碎碎上一些制作过程的图片吧

网友:
膜拜牛人啊。。。。。

网友A:
这不是木工爱好者那边发的,是转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木工爱好者那边发的,是转发的吗?

都是我本人,嘿嘿,这边发的比那边图片多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膜拜,没有其他话好说了,真是太专业了,大神

网友:
没有看见倒库旋转的部分呢?
还是建议给刀库加个罩子,或者挂个提示牌子,加个蜂鸣器LED灯这类提示换刀。如果在换刀时候人在旁边注意力全在工件和道具加工那里,还是有些危险的。
不得不说,确实下功夫了!必须支持!

网友:
我不懂,先围观下。

网友B:
走的 脉冲还是PN?

PN伺服好,用绝对值的,

200 SMART好像支持PN了

网友:
说实话, 机械的稳定比电气难多了

网友:
能私信个联系方式吗,我的木工雕刻机也想改

网友:
这摇身一变就是加工中心了

网友C:
自己折腾这玩意算上时间成本比买成品机器都贵,我看过成品机器刀库旋转用普通异步电机实现,换刀手臂上下行与旋转也可通过气缸实现 这样整个电控成本会降低不小,直接通过数控系统控制编程即可 不用外挂PLC。
LZ这样搞只能说有心理成就感,所谓折腾的乐趣!

网友D:
论坛神人多,为了工作方便还是纯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的 脉冲还是PN?

PN伺服好,用绝对值的,

走脉冲的,用的台达的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神人多,为了工作方便还是纯折腾?

满足了自己折腾的欲望同时方便了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折腾这玩意算上时间成本比买成品机器都贵,我看过成品机器刀库旋转用普通异步电机实现,换刀手臂上下行 ...

研究过成品,成品用的是凸轮结构的,刀盘和换刀臂都是凸轮,凸轮的造价很高……
自己业余时间折腾的,时间成本不好计算
单算物料成本,还是这样便宜一些,一个凸轮分割器的价格就要超过一台伺服电机了

网友:
PCM模块搞个上来,呵呵,会会爽点